proteus8闪退怎么办

楼主(2018-12-27):
最近在做课设,一打开proteus仿真没几下就闪退了,好郁闷啊,课设都没得仿真了

网友A:
要卸载之后重新安装,安装路径里面不能包含中文

网友B:
安装出问题了呗

网友C:
版本没有安装好。

网友D:
我记得你重新装的话,好像有个注册表什么的也要删去,你要么装个别的版本的试试。时候,最好网断了操作。

网友E:
我也遇到过类似问题,是在学校机房装的,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就是卸载干净后,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安装程序,然后安装的时候把安装模式,选择自定义路径到其他盘即可。

网友F:
需要卸载干净再重新安装,按照安装教程来

网友G:
第一,你需要检查一下安装的路径是否存在问题,软件能不能直接打开(不需要打开文件)

网友G:
二.如果是打开文件是闪退的话,你需要看一下文件的路径是否有中文的字符,如果有中文字符就会闪退

网友G:
三.建议你用7.8版,比较稳定!

网友H:
重新安装英文版的试试

楼主:
好像解决了,今天用了一天都没见闪退了。方法就是安装的时候有两个选择安装地址的框框,按照网上某个方法说的,都设置成同一个文件就好

网友I:
出现上述 问题的原因肯定只是部分弄了 而没有完全弄好造成滴

网友J:
重启吧。。。。。或者重装

网友K:
卸载掉,重新安装一遍,安装目录不要有中文,记得卸载干净。如果还是不行的话

网友L:
你卸载后重新安装,安装路径里面不能包含中文,会闪退是因为x不彻底

网友M:
重新安装,把文件删除干净

网友N:
可那时没安装好 重新安装

网友O:
安装路径出现中文了吧,你可以重装试试或者装成8.6的

网友P:
重新安装吧,我的是用了一段时间,仿真过久会闪退。建议你卸载干净重新安装

网友Q(2019-02-10):
右击属性,选择兼容性,再选择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网友R: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试试

网友R:
下载出错了吧

网友S:
卸载重新安装呀

网友T:
卸载重新安装呀!再不重装系统

网友U:
装7多好 稳定

网友V:
论坛里有关于闪退的帖子,按照说明操作,重点:programfile和programdata路径要一致,我按照步骤重装后,目前无闪退问题

网友W:
问题解决了 大家百度Proteus 8.8 SP1,  白菜直装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