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省电优化的问题

楼主(2018-12-27):
51单片机+RC522频射卡,可以用外部中断源,让RC522感应到卡的时候再让单片机运行吗?如果可以的话,要怎么实现?

网友A:
去看下手册第二章就行了,
省电模式
PD寄存器置为1 ,可由外部中断唤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看下手册第二章就行了,
省电模式
PD寄存器置为1 ,可由外部中断唤醒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