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有哪些外设?

楼主(2018-12-27):
大神请教一下

楼主:
大神指教啊

网友A:
定时器,串口,rtc 看门狗,ADC uart iic 和spi  DMA 还有重要的中断机制
关键是资料多

网友B:
常见的有:基本IO、定时器TIM、串口USART、ADC模数转换、DAC数模转换、SPI串行通信等等。

网友C:
外设指的是单片机外部的外围功能模块,比如键盘控制芯片,液晶,A/D转换芯片,等等。外设可通过单片机的I/O,SPI,I2C等总线控制。

常见STM32外设:基本IO、定时器TIM、串口USART、ADC模数转换、DAC数模转换、SPI串行通信、EXIT外部中断、BKP备份数据、RTC闹钟SysTIck系统滴答、WDG看门狗(独立+窗口)、DMA传输数据、片内FLASH编程、FSMC读写外部SRAM、外部NorFlash操作等。

网友D:
ADC, DAC, TIM{PWM...},RTC,EEPROM,IIC,CAN,UART,SPI,DMA,WATCH DOG,

网友E:
STM32外设有很多 例如 IO口  定时器 串口 ADC DAC  RTC   DMA等

网友F:
这个就太多了例如 IO口  定时器 串口 ADC DAC  RTC   DMA等,个人建议呢你找一些专业性的书籍学习一下

网友G:
stm32的一般外设有基本IO、定时器、串口、ADC、DAC、SPI、外部中断等。

网友H:
外设这个说法比较笼统额。STM32有IO、定时器、串口、AD/DA、IIC/SPI、IIS、FSMC等等,这些都是外设,不知道你想要问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