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MPU6050获取加速度角速度代码

楼主(2018-12-27):
MPU6050三轴陀螺仪通过IIC读取获取角速度及加速度代码

//连接方式 :请参考interface.h文件
//部份源码来源网络--请试用24小时后删除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interface.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IRCtrol.h"
#include "motor.h"
#include "UltrasonicCtrol.h"
#include "redvoid.h"
#include "Usart_Interrupt.h"
#include "stm32f10x_i2c.h"
#include "MPU_IIC.h"
#include "uart.h"
#include "usart.h"

u8 pBuffer;
u8* ppBuffer;
s16 AccelGyro[7]={0};

unsigned char  cmd_flag = 0;
unsigned char testbuf[5]="abcdf";

//全局变量定义
unsigned int speed_count=0;//占空比计数器 50次一周期
char front_left_speed_duty=SPEED_DUTY;
char front_right_speed_duty=SPEED_DUTY;
char behind_left_speed_duty=SPEED_DUTY;
char behind_right_speed_duty=SPEED_DUTY;

unsigned char tick_5ms = 0;//5ms计数器,作为主函数的基本周期
unsigned char tick_1ms = 0;//1ms计数器,作为电机的基本计数器
unsigned char tick_200ms = 0;//刷新显示

char ctrl_comm = COMM_STOP;//控制指令
char ctrl_comm_last = COMM_STOP;//上一次的指令
unsigned char continue_time=0;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USART1Conf(115200);
//        printf("MPU6050 test1--->\n");
  I2C_MPU6050_Init();
//        printf("MPU6050 test2--->\n");
        MPU6050_IniTIalize();
//        printf("MPU6050 test3--->\n");
        while(1)
        {
                //MPU6050_I2C_ByteWrite(SlaveAdress,pBuffer,0x68);
                //MPU6050_I2C_ByteWrite(u8 slaveAddr, u8 pBuffer, u8 writeAddr)
                //MPU6050_I2C_BufferRead(SlaveAdress,ppBuffer,0x68,8);//NumByteToRead?
                //MPU6050_I2C_BufferRead(u8 slaveAddr, u8* pBuffer, u8 readAddr, u16 NumByteToRead)
                MPU6050_GetRawAccelGyro(AccelGyro);

                printf("MPU6050 test3--->\r\n");
//                printf("ACC_X = %10.5d\r\n",AccelGyro[0]);
//                printf("ACC_Y = %10.5d\r\n",AccelGyro[1]);
//                printf("ACC_Z = %10.5d\r\n",AccelGyro[2]);
//                printf("GYRO_X = %10.5d\r\n",AccelGyro[3]);
//                printf("GYRO_Y = %10.5d\r\n",AccelGyro[4]);
//                printf("GYRO_Z = %10.5d\r\n",AccelGyro[5]);

                printf("ACC_X = %d\r\n",AccelGyro[0]);
                printf("ACC_Y = %d\r\n",AccelGyro[1]);
                printf("ACC_Z = %d\r\n",AccelGyro[2]);
                printf("GYRO_X = %d\r\n",AccelGyro[3]);
                printf("GYRO_Y = %d\r\n",AccelGyro[4]);
                printf("GYRO_Z = %d\r\n",AccelGyro[5]);
                Delay_us(500000);

        }
}

网友A(2019-08-23):
AccelGyro前三个代表的是xyz轴上的加速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