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led显示温度报警的51单片机程序

楼主(2018-12-27):
温度报警限制上下值
由oled显示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include<reg52.h>
#include "oled.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char set=0;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0123456789";
uchar shi,bai,ge,xiaoshu;
sbit DSPORT=P3^7;
sbit k1=P2^7;
sbit k2=P2^6;
sbit k3=P3^2;
bit N_flag;
int shangxian=22;
int xiaxian=10;
int temp;
sbit beep=P1^5;
sbit alam=P1^6;
uchar H1,H2,L1,L2;
void delay(uint c)
{
   uint x,y;
        for(x=c;x>0;x--)
        for(y=123;y>0;y--);
}
void Delay1ms(unsigned int y)
{
        unsigned int x;
        for( ; y>0; y--)
        {
                for(x=110; x>0; x--);
        }
}

uchar Ds18b20Init()
{
        uchar i;
        DSPORT = 0;                         //将总线拉低480us~960us
        i = 70;
        while(i--);//延时642us
        DSPORT = 1;                        //然后拉高总线,如果DS18B20做出反应会将在15us~60us后总线拉低
        i = 0;
        while(DSPORT)        //等待DS18B20拉低总线
        {
                Delay1ms(1);
                i++;
                if(i>5)//等待>5MS
                {
                        return 0;//初始化失败
                }

        }
        return 1;//初始化成功
}

void Ds18b20WriteByte(uchar dat)
{
        unsigned int i, j;

        for(j=0; j<8; j++)
        {
                DSPORT = 0;                       //每写入一位数据之前先把总线拉低1us
                i++;
                DSPORT = dat & 0x01;  //然后写入一个数据,从最低位开始
                i=6;
                while(i--); //延时68us,持续时间最60us
                DSPORT = 1;        //然后释放总线,至少1us给总线恢复时间才能接着写入第二个数值
                dat >>= 1;
        }
}

uchar Ds18b20ReadByte()
{
        uchar byte, bi;
        unsigned int i, j;
        for(j=8; j>0; j--)
        {
                DSPORT = 0;//先将总线拉低1us
                i++;
                DSPORT = 1;//然后释放总线
                i++;
                i++;//延时6us等待数据稳定
                bi = DSPORT;         //读取数据,从最低位开始读取
                /*将byte左移一位,然后与上右移7位后的bi,注意移动之后移掉那位补0。*/
                byte = (byte >> 1) | (bi << 7);
                i = 4;                //读取完之后等待48us再接着读取下一个数
                while(i--);
        }
        return byte;
}

void  Ds18b20ChangTemp()
{
        Ds18b20Init();
        Delay1ms(1);
        Ds18b20WriteByte(0xcc);                //跳过ROM操作命令
        Ds18b20WriteByte(0x44);            //温度转换命令
        //Delay1ms(100);        //等待转换成功,而如果你是一直刷着的话,就不用这个延时了

}

void  Ds18b20ReadTempCom()
{

        Ds18b20Init();
        Delay1ms(1);
        Ds18b20WriteByte(0xcc);         //跳过ROM操作命令
        Ds18b20WriteByte(0xbe);         //发送读取温度命令
}

uint Ds18b20ReadTemp()
{
        int temp = 0;
        uchar tmh, tml;
        Ds18b20ChangTemp();                                 //先写入转换命令
        Ds18b20ReadTempCom();                        //然后等待转换完后发送读取温度命令
        tml = Ds18b20ReadByte();                //读取温度值共16位,先读低字节
        tmh = Ds18b20ReadByte();                //再读高字节
        temp = tmh;
        temp <<= 8;
        temp |= tml;
        if(temp>0x0fff)
        {
    N_flag=1;
                temp=temp-1;
                temp=~temp;
  }
        else
        {
    N_flag=0;
  }
        temp=temp*0.625;

         bai=temp/1000;
         shi=temp%1000/100;
   ge=temp%1000%100/10;
   xiaoshu=temp%10;

        return (temp);
}
void keyscan()
{

        if(set==0)
    {
                if(k1==0)
                {
                        delay(10);
                        if(k1==0)shangxian++;
                }
        if(k2==0)
                {
                        delay(10);
                        if(k2==0)shangxian--;
                }
        }

    if(set==1)
        {
                if(k1==0)
                {
                        delay(10);
                        if(k1==0)xiaxian++;
                }
        if(k2==0)
                {
                        delay(10);
                        if(k2==0)xiaxian--;
        }
     }

         H1=shangxian/10;
         H2=xiaxian/10;
         L1=shangxian%10;
         L2=xiaxian%10;

}
void alarm()
{
        temp=Ds18b20ReadTemp();
   if(temp/10>=shangxian)
         {
      beep=0;
                  alam=0;
                  delay(10);
                  beep=1;
                  alam=1;
                  delay(10);
   }
         else
         {
      beep=1;
                  alam=1;
   }
         if(temp/10<=xiaxian)
         {
      beep=~beep;
                  alam=~alam;
                 delay(10);
   }
         else
         {
         beep=1;
                     alam=1;
   }
}
void main(void)
{        IT0=1;
        EX0=1;
        EA=1;
        OLED_Init();                        //初始化OLED
        OLED_Clear();
        while(1)
        {
                Ds18b20ReadTemp();
                keyscan();
                alarm();
                OLED_ShowCHinese(0,0,0);
                OLED_ShowCHinese(16,0,1);
                OLED_ShowChar(32,0,':');
                 if(temp<0)
         {
     OLED_ShowChar(40,0,'-');
   }
   else
         {
      OLED_ShowChar(40,0,'+');
   }

                OLED_ShowNum(48,0,bai,1,8);
                OLED_ShowNum(56,0,shi,1,8);
                OLED_ShowNum(64,0,ge,1,8);
                OLED_ShowChar(72,0,'.');
……………………

网友A(2020-02-16):
很好,正在学习

网友B(2020-09-27):
正在摸索oled;幫助真的很大,下載來測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