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FSMC方式驱动ILI9488 3.5寸480*320TFT液晶 keil工程源码

楼主(2018-12-27):
STM32 FSMC方式驱动ILI9488 3.5寸480*320TFT液晶 keil工程源码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STM32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 "main.h"

/*--------------------------------------------------------------------------
//主函数-程序入口
--------------------------------------------------------------------------*/
int main()
{

  BSP_LCD_Init();
  LCD_Clear(0,0,LCD_DEFAULT_WIDTH,LCD_DEFAULT_HEIGTH,YELLOW);
  LCD_BK_ON();
        delay_ms(1000);

          /* 显示英文字符 */
  LCD_DispChar_EN(50,50,'Y',BLUE,RED,USB_FONT_16);
  LCD_DispChar_EN(70,50,'S',BLUE,RED,USB_FONT_16);
  LCD_DispChar_EN(50,70,'Y',YELLOW,BLUE,USB_FONT_24);
  LCD_DispChar_EN(70,70,'S',YELLOW,BLUE,USB_FONT_24);

  /* 显示英文字符串 */
  LCD_DispString_EN(50,100,"Hellow World!!!",RED,GREEN,USB_FONT_16);
  LCD_DispString_EN(50,120,"Hellow World!!!",RED,GREEN,USB_FONT_24);
  LCD_DispString_EN(50,120,"Hellow World!!!",RED,GREEN,USB_FONT_24);
  LCD_DispString_EN(10,200,"Welcome to use YS_F1Pro STM32 development board",BLACK,GREEN,USB_FONT_24);
          while(1)
                {

                }
}

网友A(2019-10-05):
感谢分享。。好资料,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B(2020-05-21):
麻烦问下楼主用的STM32的MCU具体是什么型号的,是STM32F103系列的吗?有没有连接的的原理图啊,小弟我正在用这个做一个ILI9844的LCD的3.5村TFT屏幕显示的项目,不知道怎么连接MCU的接口。谢谢

网友B:
能否提供下连接的原理图,谢谢!

网友C(2020-09-23):
如果换界面,怎么换?

网友D:
学习一下,刚好用到,为楼主点个赞

网友E:
楼主这个不是FSMC,是SPI

网友F(2021-02-02):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资料具有学习参考作用

网友F:
请问如何读取id呢

网友G(2021-03-04):
不知能否解决我的问题, 谢谢分享

网友H:
CS RS WR RD怎么定义管脚

网友I(2021-04-13):
请大佬把单片机和LCD接线的原理图发给大家啊

网友J(2021-05-17):
引用 网友B:
麻烦问下楼主用的STM32的MCU具体是什么型号的,是STM32F103系列的吗?有没有连接的的原理图啊,小弟我正在 ...

LCD上面有参考电路的

网友K(2021-07-05):
我想要的是spi的。。。。

网友L(2021-09-20):
正是我想要的ILI9488的代码 感谢分享 兄弟

网友M(2021-11-25):
是FSMC驱动方式吗?

网友N(2022-03-12):
是不对的吧。测了一下。

网友O(2022-10-17):
Hi 楼主,
我使用stm32_graphics_display_drivers  中的STM32F407 FSMC驱动ILI9488,能够正常显示颜色等,但是总是从右上角开始显示的,不能从左上角开始。请问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P(2022-11-29):
分享快乐,非常棒

网友Q(2023-03-24):
用了,一下子就好了,楼主厉害,楼主好人。

网友R(2023-06-10):
学习一下,刚好手中有一块这样的屏,感谢分享

网友S(2024-02-03):
正在学习中,可以参考,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