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按键暂停数码管显示怎么设计程序?

楼主(2018-12-27):
请问可以通过按键暂停数码管显示(主程序)吗?如果能,要怎么操作呢?

网友A:
能啊,换内容都行!数码管显示只不过是在做扫描动作!你想暂停就是不改变显示的变量值,假如你的数字一直在0-9间变换,你让该变量不加也不减,它就是一个固定值,显示时就好像暂停效果。做一个条件语句,如:if(flag==2){i=i+0;};  else  (flag==1)i++;........后面就是你具体化了

网友B:
首先了解数码管是如何显示的?再解决什么是“暂停显示”?
弄清楚以上两点,你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网友C:
暂停显示是指数码管熄灭吗?还是数字停住不动?要熄灭的话直接写数据进去就可以了,数字停止不动这个嘛要看程序了,我做的话就设个标志位加个if判断影响数码管刷新。

网友D:
如果用定时器和按键实现的话,可以使用标志位flag实现,flag=0时定时器启动,flag=1时定时器关闭
                if(!c_to_puse)  //暂定和开始计时(S4)
                {
                        delay_50us(10);
                        if(!c_to_puse)
                        {

                                TR0=~TR0;

                                while(!c_to_puse)
                                {
                                        for(num=0;num<6;num++)
                                        {
                                                display(num,numduan_base[num]);
                                                delay_50us(30);
                                        }
                                }
                        }
                }

网友E:
一般实用的数码管刷新都是在定时器中断中进行的。那么可以用外部中断来实现你想要的功能。 在中断中判断按键抖动,并设置标志位(第一个标志位用来判断第一次按下,第二个标志位用来判断第二次按下)。在主程序中判断标志位,第一个标志为1时,关计时器中断,暂停刷新,进入while循环等待。两个标志位同时为1时,跳出while循环,开计时器中断,继续刷新数码管。如两个标志位同时为1,记得清零。

网友F:
按键判定不刷新

网友G:
可以,一个中断就行了

网友H:
写个中断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