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in.c(12):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void' 大哥们 帮一下忙

楼主(2018-12-27):
#include "waaagh.h"
#include  "lsl.h"
#define    w=0
//u8 code smgduan[]={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
           //            0x39,0x5e,0x79,0x71};
//sbit key1=P1^2;
//sbit key2=P1^3;
//sbit key3=P1^4;
//sbit key4=P1^5;*/

void main()
        {

                wagh();
   w=0;
        while(1)
        {
    if(key3==0)
{
         delay_ms(1);
        if(key3==0)
        {
          w=w+1;
        }
                while(!key3);
  }
   if (w==0)
         {

         }
{

}
else if (w==1)
{
    panduan0 ();
}
else if (w==2)
{
            panduan1 ();
}
else if (w==3)
{
  panduan2 ();
}
else if (w==4)
{
  panduan3();
}
else if (w==5)
{
led1=0;
delay_ms(1000);

led1=1;
led2=0;
delay_ms(1000);

led2=1;
led3=0;
delay_ms(1000);

led3=1;
led4=0;
delay_ms(1000);

led4=1;
led5=0;
delay_ms(1000);

led5=1;
led6=0;
delay_ms(1000);

led6=1;
led7=0;
delay_ms(1000);

led7=1;
led8=0;
delay_ms(1000);

}

else w=1;

        }
}

楼主:
能不能告诉一下哪里错了

网友A:
//sbit key4=P1^5;*/
你后面的这个“*/"是在干嘛?这也叫错误?

网友B:
/* 和*/成对用,你前面注释部分少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 和*/成对用,你前面注释部分少了一个/*

在这个前面加吗?//u8 code smgduan[]   我的还是错啊   我是个初学者希望不要生气  感觉自己有点笨

楼主:
引用 网友A:
//sbit key4=P1^5;*/
你后面的这个“*/"是在干嘛?这也叫错误?

不是注释后面要加的吗?就算不加也还是错

网友C:
把 if (w==0) {}{}这句的第二个{}删掉改成 if (w==0)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 if (w==0) {}{}这句的第二个{}删掉改成 if (w==0) {}

还是错

网友C:
waaagh.h和lsl.h这两个文件也贴上来看看吧,会不会是这两个文件有错。

网友D:
#define    w=0  这里错了

网友E:
#define    w=0
这句"="删掉,改为:
#define   w   0

楼主:
引用 网友E:
#define    w=0
这句"="删掉,改为:
#define   w   0

不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