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编程简单的功能如何快速学习? 求帮助

楼主(2018-12-27):
求给各位大佬指导一下怎么样快速学习编程简单一点的功能啊!!!!

网友A:
最简单的功能莫过于操作IO端口了,你可以接一个LED指示灯,编程控制LED点亮或熄灭。

网友B:
实现简单的功能和快速学习就是购买一款功能比较全面的单片机开发板!开发板硬件齐全,程序配套都有注解。

网友C:
51单片机最简单就是流水灯了

网友D:
买个开发板,自己慢慢学啊

网友E:
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流水灯实验,最好借一本单片机的书看下,再试着编程

网友F:
SETB P1.0
使用汇率,就上面几个代码,P1.0就是高电平了,不用其它的任何代码!!

网友G:
学点亮LED开始。一个到流水灯

网友H:
买个开发版,买本51单片机教材,自己多多练习,遇到不懂的问题不管通过什么办法搞懂,这样简单的功能很快就会了解的

网友I:
买一套开发板,会给你成套的单片机教程

网友J:
急于求成学不了单片机!单片机是集模电,数电,C语言(现在主流是C),外部器件协义连接,单片机架构与内部门资源于一身综合性很高的器件。那种10天学会单片机,或几天搞定单片机,都只是吸引眼球的鼓吹!要学要有足够的耐心与毅力!

网友K:
从IO操作开始,LED点灯和键盘最容易入门,搞一个示波器,再不行万用表,学习电源以及IO的裸机电平,很容易入门

网友L:
最简单的就是点灯试验,参考示例程序,注意关键的几句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