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电话拆机,这种屏能废物利用连接单片机吗?

楼主(2018-12-27):
谁有这种屏的51单片机源码及接线图?看能不能废物利用

网友A:
电子制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子制作

不错啊!

网友C(2019-02-01):
当小备件用,三极管型号很少,最多好像是9014

网友D:
因为这种屏想挪做它用很少会有现成资料可供参考,所以能不能用还得靠自己

网友E:
可以是可以的,不过资料方面就少的可怜了

网友F:
这类屏多的是,可惜用途不大,因为没有资料参考,照常是废品,

网友G(2024-06-02):
采用制定LCD屏,而不是通用LCD屏。

网友H:
可以连,但你得有逻辑图才能驱动。

网友I(2024-09-06):
电路全,且能正常工作。可以弄个逻辑分析仪,看一下驱动逻辑。然后就基本能用单片机驱动了。

网友J:
我拆了两个,拆小零件用还可以,屏幕只是数字屏,没什么大用。

网友K:
段式屏,不好玩,拆小零件吧。

网友L:
可以 ,但是你要有LCD驱动芯片, 然后还要连接LCD的斑马纸或斑马条。
要做PCB,比较难搞。
如果你靠 这个排线连接到单片机,就没有意义了,因为这个排线就是接按钮和双音频等信号。

网友M(2024-10-23):
就这么说吧  能驱动这个LCD你 市面上常见的LCD都能驱动的了,但等你世面上屏都能驱动的时候,驱动这个屏又毫无意义。可能电子也是围城吧,以前家里屯了好几种垃圾屏,现在看看就想扔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