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c单片机内部flash的读写次数寿命问题

楼主(2018-12-27):
stc单片机的内部eeprom实际是flash,每次擦除都要整个扇区一起擦除,flash是有读写寿命的,如果只擦写扇区的开头的数据,那对于扇区后面的区域一直擦除不写入会不会影响到寿命?

网友A:
有影响的,你可以理解为对一个扇区内某字节的操作也是多整个扇区的操作。如果你需要对一个扇区进行频繁的写入,建议增加一个写入次数的记录,写入次数接近使用寿命的时候,切换到另外的一个扇区继续记录

网友B:
当你弄清禁,FLASH为何掉电后可以保存信息,不丢信息的原理是什么,问题就清楚了。

网友C:
会,擦除次数到了,整个扇区寿命终止

网友D:
现在flash的可擦写次数普遍在10W次以上

网友E:
STC用的是台积电的FLASH制程,官方标称10万次烧写寿命,实际一般会超过50万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