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二片74HC595驱动8x8点阵(经常乱码) 附电路图

楼主(2018-12-27):
参考了网上的仿真图,自己画的电路图,成品焊接后。试了论坛的所有74HC595的代码,都没办法正常显示字库(经常乱码)。
懂的高手帮忙看看。是哪里画错了。还是代码的问题。谢谢。
8X8

网友A:
你一步步的调试、走一步、量一下各个位,看哪里未符合你的预期。

楼主:
看这个图画的

网友B:
写好代码先用软件仿真下,看看仿真是不是同样的结果,弱是,则应该是代码问题,如果仿真正常,实物不行,则多半是硬件问题或者是走线 干扰所致.建议VCC接个104的瓷片电容到地去耦.

网友C(2020-08-11):
我也是STM32F103C8T6带3个74hc595,出来只能一行一行的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