闭环直流电机与开环的本质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8-12-27):
(无正文)

网友A:
首先要说明清楚:闭哪个环。

网友B:
直流电机转速开环控制---直流电机在给定一个速度信号后就不受控制了,随着负载的变动,电机的速度也将有所变动,这个变动是由电机的特性决定的。 闭环控制---直流电机在给定一个速度后不断的将输出端的信息(转速)反馈到输入端,与输入端的给定信号作比较,当发现电机速度发生变化而使输出端反馈信号不满足原来输入信号的要求时,将会改变输入信号,使电机速度回到给定值为止(不可能完全回到给定值)。 可以看出,速度的开环控制比较简单,但速度变化大; 而速度的闭环控制较复杂,而系统的速度变化要小得多。

网友C:
开环不受控,闭环pid,你可以稳定输出的

网友D:
闭环是有反馈的,可以使电机更好的控制

网友E:
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有没有反馈

网友F:
闭环有反馈,开环没有反馈。

网友G(2022-01-22):
闭环有检测回路,控制电机

网友H:
你给一张100的,让你儿子帮你买烟,如果你儿子拿着钱跑去买玩具了,这就开环。你儿子帮你把烟买回来了,还告诉你:烟经涨价了, 是不是要多买几包放着?这就是闭环。

网友I:
区别在机械特性:开环机械特性软,闭环机械特性硬。

网友J:
这哪年的问题了,还有回复,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