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一款双摇杆遥控器第二弹,完成组装以及一些测试

楼主:
一直想做一款双摇杆的遥控器,正好这一段时间也比较闲暇,于是我画好了原理图以及PCB板,给工厂制板后,经过了几天的等待,终于收到了我的板子。在本帖子的最后,我会附上我这个遥控器的原理图以及Gerber文件以及bom表,如果想自己DIY一款遥控器的话可以直接用我的Gerber文件送去打板,有什么问题欢迎联系我QQ:2877137721

关于许多人在问的做板子的情况:我一直是在捷配家做的,质量还可以关键是工期短,发货迅速。价格一般是在35元左右(5块10CM*10CM之内双面板)。大家如果有想法也可以去捷配官网下单。

                                                    第一部分
拿到了板子后,基本上就是焊接的环节了,大家注意,一般正规PCB厂家发回来的板子都是真空包装的,这样可以防止焊盘被氧化,所以大家一定不要将所有的板子一股脑全部拿出来,我的习惯是焊几片我就拿几片出来,这样可以有效防止焊盘氧化。
下面就是刚刚寄回来的板子,用真空包装袋装着

当时为了焊接的方便,我将所有的元件基本上都放在了板子的一面,这样可以避免焊接时候需要板子两边翻来翻去的问题,也可以减少麻烦。

在选取电池的时候,我也在18650和锂聚合物电池两者之间0徘徊过,两者的最大区别就是外形,一个扁平长方形一个是圆柱形,但是考虑到握持手感的问题,如果使用锂聚合物可能会比较单薄,所以我特地用了18650电池,这样手握起来会比较饱满。我把18650电池盒的位置放在了板子的最下部,如图所示:

介绍完了整体的布局,下面就是焊接过程了。对于焊接过程,并没有什么困难,关键就是对于引脚较密集的芯片的焊接,我使用了助焊剂,这样可以保证焊点不会出现粘连以及不饱满的现象。

在这次设计中我设计了USB转TTL芯片的位置,原因是充电和烧写程序正好可以公共用一个端口,这样节省了版面空间。对于芯片的选择,大家各执己见,但是我综合了我的板子情况考虑后,我选择了CH340E,仅仅需要几个外围滤波电容即可完成整个电路,这应该是市面上体积最小的USB转TTL方案,大家也可以考虑采用。

在上一次的设计中,我提到了两款ATMEGA系列芯片,一款是ATMEGA28,一款就是ATEMGA8,两者具有相同的引脚排布以及外围电路,区别就是内部资源的多少。但是对于我的遥控器来说,使用ATMEGA328显然是大才小用,因为整个板子只会涉及到ADC采样以及SPI总线通信(与NRF24L01)所以价格低廉的ATMEGA8是我最好的选择。

最后就是摇杆了,摇杆我使用的是PS2手柄上用的摇杆,某宝价格在3元一个左右,我的一个板子需要两个摇杆。

                                   第二部分
整个板子焊接完成大概用了一个多小时,然后就是对板子的测试了,关于充电功能,我设计的是充电红灯亮,充好电之后红灯熄灭,下面是测试结果。
充好电之后,将开关拨动到N的位置,可以看到电源红灯亮,说明E50D升压电路正常工作中。。。

给板子上传程序,可以看到负责显示串口状态的LED持续闪烁,上传程序后熄灭,说明串口下载电路正常工作。

最后给板子插上NRF24l01无线通讯模块,给我之前设计的板子通电,可以看到当拨动摇杆时,电机转动并且速度可调,说明ATMEGA8和NRF24L01通讯正常。

按动遥控器上的按键,发现接受端的蜂鸣器鸣叫,说明板子的按键功能使用正常。

关于遥控距离的测试我在这里就不测试了,因为我采用的是已经成品的方案,遥控器的距离完全取决于我的发射模块的品质以及功率,同时因为某宝上这种NRF24L01模块的接口大都兼容,所以自然我的板子也可以插接带有功放模块的NRF24L01无线通讯模块,这样就可以增加遥控距离。而且我单独为NRF24L01设计了一个5V降3.3V电路(最大150MA),所以供电电流有足够的保障。
关于外壳的问题我预留了4个安装孔,这样可以用3D打印或者木板切割制作一个外壳,使用起来会更加美观。
下面还是说一下这个遥控器的性能参数:
1.MCU:ATMEGA8A 16MHZ 5V
2.板载18650升压电路,输出电流超过500ma
3.板载MIC52053V3降压电路,输出电流150ma
4.板载TP4056锂电池充电电路,默认充电电流200ma
5.板载USB转TTL电路,直接用USB线下载程序
6.一个蜂鸣器报警电路
7.两个摇杆,可以提供4路模拟量输入
8.两个按键开关,可以采用中断触发
9.一个I2C接口并且带有5V电源输出,可以用来连接其他i2C设备
10.一个SPI接口,同时可以用来烧写bootloader
11.小巧便携:PCB尺寸96mm*49mm

网友A(2018-12-29):
最近我也在做这个,下载下来参考、学习学习!!!

网友B:
请问接收机了

网友C:
下载下来参考、学习学习!!!

网友D(2019-03-06):
没有程序有什么用

网友E(2019-08-13):
这是萝丽遥控吗?

网友F:
少了程序,只能看看了。

网友G(2019-11-25):
看起来还不错哦,参考一下看看

网友H:
这个可以边充电边运行吗?

网友I:
这个确实有点厉害啊,也想自己做一款,参考一下

网友J(2020-02-29):
正是我需要的,非常感谢

网友K:
请问有摇杆的PCB么

网友L(2020-04-27):
非常完整的教程啊,感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