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产生的方波信号如何用三极管放大?求电路图

楼主(2018-12-27):
单片机产生了一个5V,0.25A的方波信号,现在需要将电压放大到12V,电流放大到3A,用三极管放大,求电路图,最好有讲解

网友A:
方波不就是开关信号么 三极管的基本功能之一不就是开关作用么 还要什么电路啊 选个电压 电流 开关频率合适的直推就行了 直推不动就加一级驱动

这种情况干嘛不用MOSFET呢 MOS是电压驱动元件 三极管是电流驱动元件 相比三极管 功耗低速度快

网友B:
电压用mos管,电流用三极管,电阻自己计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