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时钟程序

楼主(2018-12-27):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SCK=P3^6;    //时钟
sbit SDA=P3^4;    //数据
sbit RST = P3^5;// DS1302复位
sbit key1=P1^0;    //    调时
sbit key2=P1^1;    //    调分
sbit key3=P1^2;    //    调秒
sbit key4=P1^3;    //    退出
sbit beep=P1^5;    //定义蜂鸣器
sbit LS138A=P2^2;
sbit LS138B=P2^3;
sbit LS138C=P2^4;
bit ReadRTC_Flag;//定义读DS1302标志
unsigned char l_tmpdate[7]={0,0,12,15,5,3,8};//秒分时日月周年08-05-15 12:00:00
unsigned char l_tmpdisplay[8];
unsigned char set; //按键退出标志
unsigned char NOW[6]={1,7,3,0,0,0,}; // 闹铃设置数组 17:30:00 开闹钟
//code unsigned char write_rtc_address[7]={0x80,0x82,0x84,0x86,0x88,0x8a,0x8c}; //秒分时日月周年 最低位读写位
//code unsigned char read_rtc_address[7]={0x81,0x83,0x85,0x87,0x89,0x8b,0x8d};
code unsigned char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40};
//共阴数码管 0-9 '-' '熄灭‘表
/******************************************************************/
/* 函数声明 */
/******************************************************************/
void Write_Ds1302_byte(unsigned char temp);
void Write_Ds1302( unsigned char address,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Read_Ds1302 ( unsigned char address );
void Read_RTC(void);//read RTC
void Set_RTC(void); //set RTC
void InitTIMER0(void);//inital timer0
/******************************************************************/
/* 延时函数 */
/******************************************************************/
void dlms(unsigned int n)
{ int i,j;
for(i=0;i<n;i++)
for(j=0;j<85;j++);
}
/******************************************************************/
/* 定时器0初始化 */
/******************************************************************/
void InitTIMER0(void)
{
TMOD|=0x01;//定时器设置 16位
TH0=0xef;//初始化值
TL0=0xf0;
ET0=1;
TR0=1;
EA=1;
}
/******************************************************************/
/* 写一个字节 */
/******************************************************************/
void Write_Ds1302_Byte(unsigned char temp)
{
unsigned char i;
for (i=0;i<8;i++) //循环8次 写入数据
{
SCK=0;
SDA=temp&0x01; //每次传输低字

temp>>=1; //右移一位
SCK=1;
}
}
/******************************************************************/
/* 写入DS1302 */
/******************************************************************/
void Write_Ds1302( unsigned char address,unsigned char dat )
{
RST=0;
_nop_();
SCK=0;
_nop_();
RST=1;
_nop_(); //启动
Write_Ds1302_Byte(address);    //发送地址
Write_Ds1302_Byte(dat);    //发送数据
RST=0; //恢复
}
/******************************************************************/
/* 读出DS1302数据 */
/******************************************************************/
unsigned char Read_Ds1302 ( unsigned char address )
{
unsigned char i,temp=0x00;
RST=0;
_nop_();
_nop_();
SCK=0;
_nop_();
_nop_();
RST=1;
_nop_();
_nop_();
Write_Ds1302_Byte(address);
for (i=0;i<8;i++) //循环8次 读取数据
{
if(SDA)
temp|=0x80;    //每次传输低字节
SCK=0;
temp>>=1;    //右移一位
_nop_();
_nop_();
_nop_();
SCK=1;
}
RST=0;
_nop_();    //以下为DS1302复位的稳定时间
_nop_();
RST=0;
SCK=0;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SCK=1;
_nop_();
_nop_();
SDA=0;
_nop_();
_nop_();
SDA=1;
_nop_();
_nop_();
return (temp);    //返回
}
/******************************************************************/
/* 读时钟数据 */
/******************************************************************/
void Read_RTC(void)    //读取 日历
{
// unsigned char i,*p;
l_tmpdate[0]=Read_Ds1302(0x81);    //读秒寄存器
l_tmpdate[1]=Read_Ds1302(0x83);    //读分寄存器
l_tmpdate[2]=Read_Ds1302(0x85);    //读时寄存器
//    l_tmpdate[3]=Read_Ds1302(0x87);    //读日寄存器
//    l_tmpdate[4]=Read_Ds1302(0x89);    //读月寄存器
//    l_tmpdate[5]=Read_Ds1302(0x8b);    //读周寄存器
//    l_tmpdate[6]=Read_Ds1302(0x8d);    //读年寄存器
/*    p=read_rtc_address; //地址传递
for(i=0;i<7;i++)    //分7次读取 秒分时日月周年
{
l_tmpdate[i]=Read_Ds1302(*p);//将l_tmpdate[i]的数写入地址Read_Ds1302
p++;
}*/
}
/******************************************************************/
/* 设定时钟数据 */
/******************************************************************/
void Set_RTC(void)    //设定 日历
{
//    unsigned char i,p,tmp;
l_tmpdate[0]=l_tmpdate[0]%10+l_tmpdate[0]/10*16;    //BCD处理
l_tmpdate[1]=l_tmpdate[1]%10+l_tmpdate[1]/10*16;
l_tmpdate[2]=l_tmpdate[2]%10+l_tmpdate[2]/10*16;
// l_tmpdate[3]=l_tmpdate[3]%10+l_tmpdate[3]/10*16;
// l_tmpdate[4]=l_tmpdate[4]%10+l_tmpdate[4]/10*16;
// l_tmpdate[5]=l_tmpdate[5]%10+l_tmpdate[5]/10*16;
//    l_tmpdat
ate[6]=l_tmpdate[6]%10+l_tmpdate[6]/10*16;
/*    for(i=0;i<7;i++){ //BCD处理
tmp=l_tmpdate[i]/10;
l_tmpdate[i]=l_tmpdate[i]%10;
l_tmpdate[i]=l_tmpdate[i]+tmp*16;
}*/
Write_Ds1302(0x8E,0X00);
// p=write_rtc_address;    //传地址
Write_Ds1302(0x80,l_tmpdate[0]);    //写秒寄存器
Write_Ds1302(0x82,l_tmpdate[1]);    //写分寄存器
Write_Ds1302(0x84,l_tmpdate[2]);    //写时寄存器
//    Write_Ds1302(0x86,l_tmpdate[3]);    //写日寄存器
//    Write_Ds1302(0x88,l_tmpdate[4]);    //写月寄存器
//    Write_Ds1302(0x8a,l_tmpdate[5]);    //写周寄存器
//    Write_Ds1302(0x8c,l_tmpdate[6]);    //写年寄存器
/* for(i=0;i<7;i++)    //7次写入 秒分时日月周年
{
Write_Ds1302(*p,l_tmpdate[i]);
p++;
} */
Write_Ds1302(0x8E,0x80);
}
/******************************************************************/
/* 定时器中断函数 */
/******************************************************************/
void tim(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中断,用于数码管扫描
{
static unsigned char i,num;
TH0=0xf5;
TL0=0xe0;
P0=table[l_tmpdisplay[i]];    //查表法得到要显示数字的数码段
switch(i)
{
case 0:LS138A=0; LS138B=0; LS138C=0; break;
case 1:LS138A=1; LS138B=0; LS138C=0; break;
case 2:LS138A=0; LS138B=1; LS138C=0; break;
case 3:LS138A=1; LS138B=1; LS138C=0; break;
case 4:LS138A=0; LS138B=0; LS138C=1; break;
case 5:LS138A=1; LS138B=0; LS138C=1; break;
case 6:LS138A=0; LS138B=1; LS138C=1; break;
case 7:LS138A=1; LS138B=1; LS138C=1; break;
}
i++;
if(i==8)
{
i=0;
num++;
if(10==num) //隔段时间读取1302的数据。时间间隔可以调整
{
ReadRTC_Flag=1; //使用标志位判断
num=0;
}
}
}
/************************************************************************/
/*    闹钟函数    */
/************************************************************************/
void naozhong()
{
if(l_tmpdisplay[0]==NOW[0]&&l_tmpdisplay[1]==NOW[1]
&&l_tmpdisplay[3]==NOW[2]&&l_tmpdisplay[4]==NOW[3]
&&l_tmpdisplay[6]==NOW[4]&&l_tmpdisplay[7]==NOW[5])    // 设置NOW的时间与时钟时间显示比较
{
beep=0;    //开蜂鸣器
dlms(2000);
beep=1;
}
}
/************************************************************************/
/* 键盘扫描函数 */
/************************************************************************/
void keyscan()
{
if((key1==0)||(key2==0)||(key3==0))    // 检测有按键按下执行下面语句
{
set=1;
while(set)
{
if(key1==0)    //调时按键
{
dlms(200);
while(!key1); //松手检测
l_tmpdate[2]=((l_tmpdate[2]+1)>>4)*10 + ((l_tmpdate[2]+1)&0x0f); //
时加1
if(l_tmpdate[2]>23)    l_tmpdate[2]=0;    //判断
l_tmpdate[2]=l_tmpdate[2]%10+l_tmpdate[2]/10*16; //转十进制
Write_Ds1302(0x8E,0X00);    //开写保护
Write_Ds1302(0x84,l_tmpdate[2]); //写时寄存器    此处写调时寄存器就行,以免把所以寄存器全写上按键加时出乱
Write_Ds1302(0x8E,0x80);    //关写保护
set=0;    //退出
}
if(key2==0)    //调分按键
{
dlms(200);
while(!key2); //松手检测
l_tmpdate[1]=((l_tmpdate[1]+1)>>4)*10 + ((l_tmpdate[1]+1)&0x0f); //分加1
if(l_tmpdate[1]>59)    l_tmpdate[1]=0;    //判断
l_tmpdate[1]=l_tmpdate[1]%10+l_tmpdate[1]/10*16; //转十进制
Write_Ds1302(0x8E,0X00);    //开写保护
Write_Ds1302(0x82,l_tmpdate[1]); //写分寄存器
Write_Ds1302(0x8E,0x80); //关写保护
set=0;
}
if(key3==0)    //调秒按键
{
dlms(200);
while(!key3); //松手检测
l_tmpdate[0]=((l_tmpdate[0]+1)>>4)*10 + ((l_tmpdate[0]+1)&0x0f); //秒加1
if(l_tmpdate[0]>59)    l_tmpdate[0]=0;    //判断
l_tmpdate[0]=l_tmpdate[0]%10+l_tmpdate[0]/10*16; //转十进制
Write_Ds1302(0x8E,0X00); //开写保护
Write_Ds1302(0x80,l_tmpdate[0]); //写秒寄存器
Write_Ds1302(0x8E,0x80); //关写保护
set=0;
}
/*if(key4==0)    //退出按键
{
dlms(50);
while(!key4); //松手检测
set=0;
}    */
}
}
}
/******************************************************************/
/* 主函数 */
/******************************************************************/
void main(void)
{
InitTIMER0(); //初始化定时器0
Set_RTC(); //写入时钟值,如果使用备用电池时候,不需要没每次上电写入,此程序应该屏蔽
{
keyscan(); //按键调时、分、秒
if(ReadRTC_Flag) // ReadRTC_Flag==1执行下面语句
{
ReadRTC_Flag=0;
Read_RTC();
l_tmpdisplay[0]=l_tmpdate[2]/16;    //数据的转换,因我们采用数码管0~9的显示,将数据分开
l_tmpdisplay[1]=l_tmpdate[2]&0x0f;
l_tmpdisplay[2]=10;    //加入"-"
l_tmpdisplay[3]=l_tmpdate[1]/16;
l_tmpdisplay[4]=l_tmpdate[1]&0x0f;
l_tmpdisplay[5]=10;
l_tmpdisplay[6]=l_tmpdate[0]/16;
l_tmpdisplay[7]=l_tmpdate[0]&0x0f;
}
naozhong(); //定时闹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