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让单片机开发板一直按住K1键然后LED就亮着,松开后LED就灭

楼主(2018-12-28):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k1=P3^1;
sbit led=P2^0;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void keypros()
{
        if(k1==0)
        {
                delay(1000);
                if(k1==0)
                {

                        led=~led;
                }
                while(!k1)
        }
}
void main()
{
        while(1)
        {
                keypros();
        }
}
这代码是按一次就亮 再按一次就灭了,我想知道在哪个地方可以改,就达到我想要的那个长按就亮松开就灭

网友A:
#include "reg52.h"

sbit k1=P3^1;
sbit led=P2^0;

void main()
{
              led=k1;
}
你试试这个

网友B:
很简单的。
       if(k1==0)
        {
                delay(1000);
                if(k1==0)
                {

                        led=0;
                }
                else
                {
                        led=1;
                 }
                while(!k1)
        }

网友B:
你的程序还有两个错误。
修改后就是你要的样子: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k1=P3^1;
sbit led=P2^0;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keypros()
{
                if(k1==0)
                {

                        led=0;
                }
                                else
                                {
                                        led=1;
                                }
}
void main()
{
        while(1)
        {
                keypros();
        }
}

网友C:
led=~led;这里改一下
改为 led = 0;
然后在while里面加一句
led = 1;

网友D:
led直接赋值0/1就行了

网友E:
按键检测函数,判断条件当K1==0时,LED=0(假设低电平亮),当K1!=0时LED=1。

网友F:
一定要开发板?面包板要实现这个功能,都不需要代码,就vcc接按键,按键接1k阻再接led正极,led负极接end就能实现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的。
       if(k1==0)
        {

就是你这个,按键代码。网上还有个好的案件代码,不用延时的,还可以判断单击还是连击的。
whiel(1)那个判断延时要放在代码处理最后,不能放在前面,会有问题,昨晚就是抄别人代码,没注意,反而出问题更浪费时间

网友H:
void keypros()
{

if(k1==0)
        {
                delay(1000);
                if(k1==0)
                {

                        led=0;
                }
                else
                {
                        led=1;
                 }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程序还有两个错误。
修改后就是你要的样子:
#include "reg52.h"

谢谢 我做出来了,就是再删掉那个void delay那部分,就可以实现出来我想要的结果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家 ,我买来开发板,由于好奇心,想改一下那种长按,结果不行,我才知道是缺少了那个if和else,,结果就弄了2天最后找不出来。

网友I:
其实就是一个检测按键的程序

网友J:
改学CEO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