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无线18B20温度手机接收有源代码和开源E4A

楼主(2018-12-28):
WIFI无线通信结合手机E4A编程,很好的学习例程,开源全部代码,如ESP8266无线网地址是直接做进E4A了,每次一键接入,初始值10.10.10.208
端口5000
不会E4A的就只能按这个值烧录ESP8266模块了。会E4A就直接改成你自己的IP

单片机源程序:
/********************************************************************/
/*         WIFI无线传输手机显示                                                                        */
/********************************************************************/
#include <reg51.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 <stdio.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相关变量**************/
uint Receive,i,xm1,xm2,xm3,xm0;
long s;

[size=36.9444px]uchar Recive_table[40];                  //用于接收wifi模块反馈到MCU上的数据 [/size]
uchar code ta[]="0123456789- "; //测试一下
uchar table[]="温度:00.0 C";//传送用定位模板

sbit dq=P3^7;//18B20总线接口。DQ

bit tflag;//定义一个温度标志位。+、-
uint tvalue;//定义一个全局变量,用来合高低8位温度//显示温度

void delay (int a)//毫秒级延时
{
int x,y;
for(x=a;x>0;x--)
        for(y=110;y>0;y--);
}
void delayus(int t)//微秒级延时
{
while(t--);
}
/*******************************************************************
名称:延时函数  作用:毫秒级延时,微妙级延时函数,为数据收发完成作等待.......
********************************************************************/
void ms_delay(uint t)
{
        uint i,j;
        for(i=t;i>0;i--)
        for(j=110;j>0;j--);
}

void us_delay(uchar t)
{
        while(t--);
}
/*------------------------------------------------
u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无返回值
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大致延时
长度如下 T=tx2+5 uS
------------------------------------------------*/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
/*------------------------------------------------
m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无返回值
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
u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无返回值
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大致延时
长度如下 T=tx2+5 uS
------------------------------------------------*/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
{
[size=36.9444px]         while(--t);[/size]
}
/*------------------------------------------------
m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无返回值
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
[size=36.9444px]          while(t--)                 //大致延时1mS[/size]
[size=36.9444px]         {[/size]
[size=36.9444px]             DelayUs2x(245);[/size]
                 DelayUs2x(245);
[size=36.9444px]         }[/size]
}

[size=36.9444px]void Uart_Init()                                //使用定时器1作为波特率发生器(STC89C52、STC89C51、AT89C51等均可) [/size]
{
    TMOD = 0x21;
[size=36.9444px]    SCON = 0x50;                                 //设置串行方式[/size]
[size=36.9444px]    TH1 = 0xFD;                                         //波特率9600[/size]
    TL1 = TH1;
    PCON = 0x00;
[size=36.9444px]    EA = 1;                                                //总中断打开 [/size]
[size=36.9444px]    ES = 1;                                                //开串口中断  [/size]
[size=36.9444px]    TR1 = 1;                                        //启动定时器1[/size]
}

/********************************************************************
名称:串口发送函数  功能:MCU向无线WIFI模块ESP8266发送数据
********************************************************************/
void Send_Uart(uchar value)
{
        ES=0;                                                  //关闭串口中断
        TI=0;                                           //清发送完毕中断请求标志位
        SBUF=value;                                 //发送
        while(TI==0);                                 //等待发送完毕
        TI=0;                                           //清发送完毕中断请求标志位
        ES=1;                                                  //允许串口中断
        TH0=0;
        TL0=0;
}

/********************************************************************
名称:WIFI模块设置函数  作用: 启动模块,以便可以实现无线接入和控制
********************************************************************/

[size=36.9444px]void ESP8266_Set(uchar *puf)         // 数组指针*puf指向字符串数组                [/size]
{
        while(*puf!='\0')                    //遇到空格跳出循环
        {
                Send_Uart(*puf);                  //向WIFI模块发送控制指令。
                us_delay(5);
                puf++;
        }
        us_delay(5);
        Send_Uart('\r');                         //回车
        us_delay(5);
        Send_Uart('\n');                           //换行
}
void ds18b20rst()//复位
{
dq=1;
delay(5);
dq=0;
delayus(400);
dq=1;
delayus(50);
}
uchar ds18b20rd()//读数据
{
uchar i=0;
uchar dat=0;//用DAT把读出来的数据存起来
for(i=0;i<8;i++)
{
dq=0;
dat>>=1;//DAT不但右移一位,还起到延时一微秒的作用
dq=1;
if(dq==1)//还可写(if(dq))
dat|=0x80;//DAT或上0X80
delayus(15);
}
return(dat);//调用DAT
}
uchar ds18b20wr(uchar com)//写数据/命令
{
                uchar i=0;
                for (i=0; i<8; i++)
  {
        dq=0;
        dq=com&0x01;//写的数和0x01与一下
        delayus(15);
        dq=1;
        com>>=1;//数据
        }
}
uint read_temp()//读温度,大于256用uint
{
uchar a,b;//定义两个数为二进制温度。
ds18b20rst();//复位
ds18b20wr(0xcc);//跳过读ROM
ds18b20wr(0x44);//发送温度转换指令
ds18b20rst();//复位
ds18b20wr(0xcc);//跳过读ROM
ds18b20wr(0xbe);//读暂存器
a=ds18b20rd();//A只能读到低8位。
b=ds18b20rd();//B只能读到高8位。
tvalue=b;
tvalue=tvalue<<8;//左移8位//把B中的数据去高8位。也可写成(tvalue=tvalue<<8;)//tvalue=tvalue*256;//tvalue<<=8;
tvalue|=a;//和A或一下,完整的tvalue值就被读走了
if(tvalue<0xffff)
                tflag=0;
  else
  {
  tvalue=~tvalue+1;//得出原数据
                tflag=1;
        }
                tvalue=tvalue*0.625;//把数据乘以精度=温度。为了显示要扩大10倍。(0.0625)
                return(tvalue);//返回tvalue值
}

/********************************************************************
名称:主函数  作用:程序的执行入口
********************************************************************/

void main()
[size=36.9444px]{          [/size]
        Uart_Init();                                                                                        //波特率发生器
        ms_delay(10);
        ESP8266_Set("AT+CWMODE=2");                                                         //设置路由器模式1 station,模式2 AP,模式3 station+AP混合模式
        ms_delay(500);
[size=36.9444px]//        ESP8266_Set("AT+RST");                                                                         //重新启动wifi模块            [/size]
//  ms_delay(1000);
        ESP8266_Set("AT+CWSAP=\"wifi_yuan\",\"123456789\",11,4");          //AT+CWSAP="wifi_yuan","123456789",11,4  设置模块SSID:WIFI, PWD:密码 及安全类型加密模式(WPA2-PSK)
        ms_delay(500);
        ESP8266_Set("AT+CIPMUX=1");                                                                //开启多连接模式,允许多个各客户端接入
        ms_delay(500);
        ESP8266_Set("AT+CIPSERVER=1,5000");                                          //启动TCP/IP 实现基于网络//控制         ESP8266_Set("AT+CIPSERVER=1,5000");
        ms_delay(500);
        ESP8266_Set("AT+CIPSTO=0");                                                         //永远不超时
        ms_delay(500);
        ES=1;                                                                                           //允许串口中断

        while(1)
        {
            read_temp();//读温度
                  ms_delay(500);
                  s=tvalue;

                  xm0=(s/100)%10;//存放百位数据
[size=36.9444px]                  xm1=(s/10)%10;  //存放十位数据[/size]
[size=36.9444px]                  xm2=s%10;  //存放个位数据[/size]

                  table[6]=ta[xm0];
[size=36.9444px]                  table[7]=ta[xm1];[/size]
[size=36.9444px]                  table[9]=ta[xm2];  [/size]

                  ESP8266_Set(table);//距离数据发送出去
            ms_delay(500);

        }
}

/*********************************************************************
名称:串行通讯中断  作用:发送或接收结束后进入该函数,对相应的标志位软件清0,实现模块对数据正常的收发。
********************************************************************/

void Uart_Interrupt() interrupt 4
{
        static uchar i=0;
        if(RI==1)
        {
                RI=0;
                Receive=SBUF;                                                        //MCU接收wifi模块反馈回来的数据
                Recive_table[i]=Receive;
                if((Recive_table[i]=='\n'))
                {
                        i=0;
                }
                else i++;                                                                                  //遇到换行 重新装值
        }
        else TI=0;
}

网友A:
新手的福利贴

楼主:
WIFI学习强力建意易安卓E4A一起学,因为许多东西用到手机端APP,不然我们能被那些大神玩死,好几年也跟不上人家的一般水平,因为几乎好的程序就没有全开源代码。其实每个人都是梦想家和创造者,只是别人关上了我们面前的一扇门,要我们自己打开。尽量从自己做起开源起来让大家一起学习,如何一个人没有乐于助人的学习精神,那么他的成就永远不会被历史所铭记……………

网友B:
谢谢分享资料有E4A源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资料有E4A源码吗

有呀,你下载就能用,我自己搞的很成功的。我一般发贴都全部开源,谢谢大家支持,苏州2019

楼主:
有人想要DHT11温湿度计,改天弄下,其实下位机很简单,换成DHT11.超声波,NTC都行,51代码理理拼拼就行,E4A手机控制桌面就是多做一行窗口,代码总体变化不大,ESP8266固件都一样,只是一次多接收几个数据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人想要DHT11温湿度计,改天弄下,其实下位机很简单,换成DHT11.超声波,NTC都行,51代码理理拼拼就行,E4 ...

谢谢分享期待你的DHT11

网友C:
下载下来参考学习

网友D:
您好!我测试了一下您的源码,修改了APP的服务器地址,安装到手机也连接上了wifi,但是就是没有数据发送出来,咨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好!我测试了一下您的源码,修改了APP的服务器地址,安装到手机也连接上了wifi,但是就是没有数据发送出 ...

说明看下,记的烧固件,拼电脑网页IP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好!我测试了一下您的源码,修改了APP的服务器地址,安装到手机也连接上了wifi,但是就是没有数据发送出 ...

确认下你的单片机发送正常,用串口助手这个程序也会发温度到串口助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好!我测试了一下您的源码,修改了APP的服务器地址,安装到手机也连接上了wifi,但是就是没有数据发送出 ...

我也试了N久,ESP8266固件很关键,不要用AT指令,固件不烧是对不上这个程序的。我一般几个ESP8266一个程序一个固件烧好打印个小纸条贴上,不是每个固件改好IP都能用的,联上也没有温度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好!我测试了一下您的源码,修改了APP的服务器地址,安装到手机也连接上了wifi,但是就是没有数据发送出 ...

固件烧写地址别错,要烧两个0x00000和0x40000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好!我测试了一下您的源码,修改了APP的服务器地址,安装到手机也连接上了wifi,但是就是没有数据发送出 ...

E4A就个IP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好!我测试了一下您的源码,修改了APP的服务器地址,安装到手机也连接上了wifi,但是就是没有数据发送出 ...

说实话论坛要是每个人都能调通这个程序,那么相信以后创新的东西会很多,因为学了几年的基本程序只有联通才能有发挥的有能。

楼主:
引用 楼主:
E4A就个IP

对了要是台式机没无线网卡的调不通,好像用电脑联ESP8266进网页改IP做不了。要笔记本电脑。不行改天弄个教程,反正来围观的我一定想办法让大家全通。这个程序很好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也试了N久,ESP8266固件很关键,不要用AT指令,固件不烧是对不上这个程序的。我一般几个ESP8266一个程 ...

谢谢楼主,太贴心了,我明白了,我没有烧录固件的问题,串口是有数据打印的,我也根据您说的用E4A打开了APP,看了里面的IP,我更改了IP地址,就是没有看说明,还需要烧录固件,之前一直以为wifi和蓝牙差不多,只要配对成功,使用串口就可以通信了,结果不一样,看来还要再深究一下固件的问题。谢谢楼主和论坛平台。

网友E:
引用 楼主:
WIFI学习强力建意易安卓E4A一起学,因为许多东西用到手机端APP,不然我们能被那些大神玩死,好几年也跟不上 ...

说的太好了,心声啊!

网友F:
很不错的资料,顶

网友G:
谢谢你资料,给个电路图。让我少走弯路。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你资料,给个电路图。让我少走弯路。

串口线交叉连接下就行,烧写和单片机都要交叉,烧写还要短接IO 0,运行再断开,都要断电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期待你的DHT11

ESP8266无线温湿度DHT11调试通过,全部开源,可以下载了,一次传输两个数据温度和湿度。

网友H(2019-02-28):
测试时,发现说明有不详进的地方,现对说明进行个人的修改,感谢楼主分享

1.烧录固件到ESP8266(需将GIO0接高电平)即接VCC
烧录成功后,拨掉GIO0的线
2.重启进入运行模式
3.用手机连接热点admin
密码:12345678 (固件初始的)
4.用手机打开IP网址:10.10.10.208(进入设置)
  默认的热点名称和密码(可改可不改)
 Wifi输入你无线路由器的SSID和密码(是否连接打上勾) 初次设置可不设此项
  协议默认为TCP Server
  IP地址改为:10.10.10.208  端口:5000
  静态IP地址改为你无线路由器分配的IP(并打上勾) 初次设置可不设此项
  如我的路由器是192.168.31.1
  而我设的静态IP为192.168.31.208

5.修改E4A客户端,比如加入一个按钮,在这个按钮事件(被单击)加入以下代码,即上面配置好的静态IP
,这样当你联admin热点时,可以点原来的按钮联接10.10.10.208,而当你联家里的无线路由器时,你可以
点你新增的按钮

客户1.连接服务器("192.168.31.208",5000,2000)

编译后,手机安装APP,点连接按钮即可(需要ESP8266开启状态)

  如果你手机联的是admin热点,那么你就联10.10.10.208
  如果你手机联的是Wifi, 那么你就联你设的静态IP

7.然后就可以看到APP显示温度了

各模块引脚说明

18B20
有字的一面朝自己
1脚 GND
2脚 DQ
3脚 VCC(5V)

ESP8266只要将RX和单片机的TX相联就行(ESP8266的TX可不用接线)

大家可以在温度那里加一个判断,可根据温度来控制继电器的开启和关闭

网友I:
在温度那里加一个判断,可根据温度来控制继电器的开启和关闭

网友J:
引用 楼主:
固件烧写地址别错,要烧两个0x00000和0x40000

请问,下载了您共享的压缩包,里面没有esp8266的固件,该去哪里下载esp8266的固件呢?谢谢。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测试时,发现说明有不详进的地方,现对说明进行个人的修改,感谢楼主分享

请问:烧录固件时GIO0是接VCC还是GND?前面的图纸好像是接GND?

网友K:
做一个试试。

网友D:
老师,您好,您有易安卓蓝牙接收超声波的APP吗?可以在APP上面显示距离和报警,有没有类似的呢?我想要一份源码,自己做了一个蓝牙超声波,想学着做APP试一下,谢谢

网友L(2019-03-30):
请问  是什么意思

网友D:
您好,APP里面的地址可以改成192.168.4.1(与8266的IP一样),然后在串口发送前添加一句ESP8266_Set("AT+CIPSEND=0,X")APP就可以接收到数据了,而8266只需要提前使用调试工具配置一下波特率和工作模式即可,购买的模块也就不需要再刷固件了(测试了好几个类似的程序了,没有问题!)。以上全是综合楼主的平台得到的调试经验,(大神请勿喷)如有打扰,还请见谅!

网友J:
引用 网友D:
您好,APP里面的地址可以改成192.168.4.1(与8266的IP一样),然后在串口发送前添加一句ESP8266_Set("AT+ ...

请问ip是192.168.4.1,改成这个ip后,端口号改了么?

网友M:
太棒了,感谢开源!

网友N(2019-05-16):
8266如何与单片机连接..

网友O:
您好,那个e4a后缀的文件用什么打开啊?记事本?怎么都是乱码

网友C:
谢谢分享,自己都会一点,有了这个就可以自己再学习一点了

网友P(2019-07-01):
谢谢楼主,太贴心了,我明白了,我没有烧录固件的问题,串口是有数据打印的,我也根据您说的用E4A打开了APP,看了里面的IP,我更改了IP地址,就是没有看说明,还需要烧录固件,之前一直以为wifi和蓝牙差不多,只要配对成功,使用串口就可以通信了,结果不一样,看来还要再深究一下固件的问题。谢谢楼主和论坛平台

网友Q(2019-10-20):
请问固件在哪下载?

网友R(2019-11-24):
完全契合我的需求,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R:
急需学习这个宝贝

网友S:
老哥有没有蓝牙接受显示温湿度的APP

网友T(2020-03-05):
非常感谢楼主的开源,愿好人一生平安!看来我来迟了,哪位有打包的资料啊?发我一个可以吗?kgd90008@163.com  磕谢!再磕谢…………

网友U:
赞一个 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V:
E4A不设端口,直接用WIFI的IP能连接吗?如:192.168.1.1 谢谢!

网友W:
引用 网友Q:
请问固件在哪下载?

楼主的另一个帖子  关于温湿度的无线

网友X(2020-04-23):
楼主你好,请问我使用您的E4A APP接收的数据有乱码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X:
楼主您好,请问我使用您的E4A源码接收数据,后面会附加一些乱码是为什么啊,求解答

网友Y:
想问一下这个单片机出来的数据是什么类型的?怎么转变为可显示的数值?编辑框内容为什么是空的

事件 客户1.收到数据(数据1 为 字节型())
        编辑框1.内容 = 空
    编辑框1.内容 = 编辑框1.内容 &字节到文本(数据1 ,"GBK")'
        编辑框1.隐藏光标()
结束 事件

网友Z(2020-06-05):
可以连接互联网吗

网友AA:
真是菜鸟的福音

网友AB:
正是自己需要的

网友AC:
改天认真学习一下,谢谢了!

网友AD(2020-12-11):
APP 怎样设置阀值检测温湿度,我将接收到的实际温湿度值与阀值进行比较,但是 报错,请教E4A怎样将接收到的温湿度与阀值对比

网友AE(2024-01-31):
这个是啥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