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单片机多功能闹钟原理图是否正确

楼主:
大佬们帮忙看看多功能闹钟原理图是否正确

多功能闹钟原理图

多功能闹钟原理图

网友A(2018-12-28):
没错,不过还是要看你程序要怎么写,还有就是晶振和复位电路

网友B:
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C:
看起来电流是由单片机提供的,要具体看芯片端口的驱动能力了,电流不足的话显示器会比较暗。还有你的晶振没在图中反应,此外还有软件看怎么编。

网友D:
应该是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