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开始我的AVR单片机学习之旅?

楼主(2018-12-28):
现在手上PCB板子,MCU是ATMEGA8515,看资料显示其实AVR的8位单片机。我的问题是:如何从这个PCB开始学AVR呢?

网友A:
8位的单片机不如学51,资料多。后面就是stm32
价格也便宜,买个简单核心板就行了。传感器自己买去接,别为了手上现有器件便宜了几块耽误自己时间

网友B:
avr需要c编译器icc,winavr 或者Basic编译器bascom-avr及向单片机下载hex文件的下载器。
最好在Proteus仿真软件中配置好上述编译器写程序,仿真,编译,输出hex文件。再用下载器
下载到单片机中。

网友C:
找资料,多学习

网友D:
单片机道理都一样,当你学精了一种之后,再学其它的,水到渠成。

网友E:
好好学习 多看多学多问

网友F:
建议从51入手,现在51网上有非常多的资源,只要肯努力绝对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avr需要c编译器icc,winavr 或者Basic编译器bascom-avr及向单片机下载hex文件的下载器。
最好在Proteus仿真 ...

现在手边硬件资源有:J_LINK、VP_28A+(支持ATMEGA8515),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议从51入手,现在51网上有非常多的资源,只要肯努力绝对没有问题的

有过51学习基础,只是因手边有个AVR的板子,想学习学习

网友G:
看原理图查引脚

网友H:
引用 楼主:
有过51学习基础,只是因手边有个AVR的板子,想学习学习

有51基础,没必要学AVR了,直接可以跳M0 M3的单片机。 AVR当年的涨价作死,产品上除非是老产品懒移植到新平台,新产品一般不会用AVR了。

网友I:
下一份ATMEGA8515的资料,网上找Proteus 一个装上,ICCV7 for AVR找一个装上,凡是ATMEGA系列的视频看两遍,动手开始写例程。有每天跑来问两次的时间AVR单片机也玩的差不多了.我空间有几遍AVR的案子,可以下去整整,练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