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ck电路输出电压和pwm占空比为什么不是限性关系

楼主(2018-12-28):
用protues做的buck电路 得到负载两端电压不和占空比成线性关系
占空比为50%时 负载电压就为10v多了 buck电源是12v的

楼主:
没有人吗 唉唉唉 急急急

网友A(2019-03-21):
我想是D2二极管没有导通,你可以去掉D2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人吗 唉唉唉 急急急

由于D、L、C的存在当然输出电压与占空比不是线性关系。

网友C:
1、buck不是线性关系。
2、电路没有反馈,基准电压(FB),理论上这个就直接是12V输出,
3、没有反馈没有办法控制PWM占空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