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怎么实现长按功能?长按着K1会连续加1往上增,长按k2会连续往下...

楼主(2018-12-28):
这个代码是0~99 基本都是按一下+1或者-1我觉得好像只有用定时器0和1才可以弄这样子,但是,代码是怎么写?谢谢大家了。我因为我脑子问题太多,总在想,按1下有点慢。换长按,这样连续快速,才可以连续加1或者减1了。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sbit k1=P3^1;
sbit k2=P3^0;
sbit k3=P3^2;
sbit k4=P3^3;
u8 code smgduan[17]={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显示0~F的值
#define KEY1 1
#define KEY2 2
#define KEY3 3
#define KEY4 4
char keynum;
u8 DisplayData[8];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u8 KeyScan(u8 mode)
{
        static u8 keyen=1;
        if(mode==1)
        {
                keyen=1;
        }
        if(keyen==1&&(k1==0||k2==0||k3==0||k4==0))
        {
                delay(1000);  //消抖处理
                keyen=0;
                if(k1==0)return KEY1;
                else if(k2==0)return KEY2;
                else if(k3==0)return KEY3;
                else if(k4==0)return KEY4;
        }
        else if(k1==1&&k2==1&&k3==1&&k4==1)
        {
                keyen=1;
        }
        return 0;
}void DigDisplay()
{
        u8 i;
        for(i=0;i<8;i++)
        {
                switch(i)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
                        case(4):
                                LSA=0;LSB=0;LSC=1; break
                        case(5):
                                LSA=1;LSB=0;LSC=1; break
                        case(6):
                                LSA=0;LSB=1;LSC=1; break
                        case(7):
                                LSA=1;LSB=1;LSC=1; break
                }
                P0=DisplayData[i];
                delay(100);
                P0=0x00;
        }
}
void datapros()
{
        u8 key=KeyScan(0);
        switch(key)
        {
                case 1:  keynum++;if(keynum==100)keynum=0; break;
                case 2:  keynum--;if(keynum<=0)keynum=99; break;
                case 3:  keynum=0; break;
                case 4:   break;
        }
        DisplayData[0]=smgduan[keynum%10];
        DisplayData[1]=smgduan[keynum/10];void main()
{
        while(1)
        {
                datapros();
                DigDisplay();
        }
}

楼主:
我参考很多次网上的,置入了
像这些
void t0isr() interrupt 1
{
        TH0 = (65536 - 10000) / 256;
        TL0 = (65536 - 10000) % 256;
        cnt++;
        if (cnt >= 200)
        {
                flagl = 1;
                flags = 0;
                if ((cnt % 5) == 0)dat++;
        }
}
void t1isr() interrupt 3
{
   static u16 disscan;
        TH1 = (65536 - 5000) / 256;
        TL1 = (65536 - 5000) % 256;
        P2 = 1 << disscan;
        P0 = smgduan[dis[disscan]];
        disscan++;
        disscan %= 4;
}
好多都是这样子,但始终不是要的结果。。。这是为什么

网友A:
我建议你可以加入延时操作

楼主:
真没人吗我真的就差这一个课设唯一的题目了。

网友B:
你自己调试下嘛,加个延时。

网友C:
                delay(1000);  //消抖处理

直接延时等待,浪费啊;

用中断+标志,应该容易实现

网友D:
可以在按键按下的时候开启定时器,或者延迟(例如延迟10ms,长按判断为2s),然后设置一个记录变量,每延时一次或者定时器中断中变量自增一次,直到200(2s=2000ms,2000ms/10ms=200),判断为长按,响应长按的事件

楼主:
做出来了。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