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M35温度采集设计制作 原理图程序源码+教程数码管显示

楼主(2018-12-28):
最近新做了LM35仿真温度电路设计加上LM358十倍放大!!

电路原理图如下:

仿真截图

仿真截图

下边是单片机代码!!!第一次发帖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ADC0809相关引脚定义
//===========================
#define                ADC_DATA                P1
sbit                          ADC_EOC                         = P3^3;
sbit                          ADC_CLK                         = P3^4;
sbit                          ADC_START                 = P3^6;
sbit                          ADC_OE                         = P3^7;

//===========================
//4位共阳数码管相关
//===========================
uchar code                         seg[10]={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                //0~9 小数点不亮
uchar code         seg_dot[10]={        0x40,0x79,0x24,0x30,0x19,0x12,0x02,0x78,0x00,0x10        };                //0~9 小数点亮

#define                SEG_DATA                 P2                        //数码管段选码,共阳数码管,低电平选通段选码
sbit                         SEG_SEL_0                =        P0^3;                //数码管位选:第0位,共阳数码管,高电平选通位选码
sbit                         SEG_SEL_1                =        P0^2;                //数码管位选:第1位
sbit                         SEG_SEL_2                =        P0^1;                //数码管位选:第2位
sbit                         SEG_SEL_3                =        P0^0;                //数码管位选:第3位

//===========================
//警报:LED与蜂鸣器引脚
//===========================
sbit         LED         = P0^5;                                //低电平亮
sbit                BEEP         = P0^4;                                //高电平响

#define         LED_ON        LED=0
#define         LED_OFF        LED=1
#define         BEEP_ON        BEEP=1
#define         BEEP_OFF        BEEP = 0

//===========================
//粗略延时函数  AT89C51 & 12MHz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char a,b,c;
        while(ms--)
        {
                for(c=1;c>0;c--)
                        for(b=142;b>0;b--)
                                for(a=2;a>0;a--);
        }
}
/*
//===========================
//粗略延时函数  STC12C5A60S2 & 12MHz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char a,b,c;
        while(ms--)
        {
                for(c=1;c>0;c--)
                        for(b=222;b>0;b--)
                                for(a=12;a>0;a--);
        }
}
*/
//===========================
//定时器初始化,配置ADC0809时钟
//===========================
void timer_init(void)
{
        //配置定时器0
        ET0 = 1;
        TMOD &= 0xF0;
        TMOD |= 0x02;                //定时器0,模式2,自动重装定时器
        TH0 = 200;                        //自动重装值
        TL0 = 200;
        TR0 = 1;

        //配置定时器1
        ET1 = 1;
        TMOD &= 0x0F;                //清除定时器1配置,不改动定时器0的配置
        TMOD |= 0x10;                        //定时器1模式一,不改动定时器0的模式
        TH1 = (65536 - 2000)/256;
        TL1 = (65536 - 2000)%256;
        TR1 = 1;

        EA = 1;
}
//===========================
//定时器0中断,为ADC0809提供时钟信号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ADC_CLK = ~ADC_CLK;
}
//============================
//ADC0809 转换函数
//============================
uchar ADC0809_GET(void)
{
        ADC_START = 0;
        ADC_OE = 0;
        ADC_START = 1;
        ADC_START = 0;
        while(ADC_EOC == 0);
        ADC_OE = 1;
        return ADC_DATA;
}
//============================
//定时器1中断函数,用于刷新数码管
//============================
uchar t1_flag = 0;                //用于标记显示第几位数码管
uchar seg0 = 0;                //第0位数码管的值
uchar seg1 = 1;                //第1位数码管的值
uchar seg2 = 2;                //第2位数码管的值
uchar seg3 = 3;                //第3位数码管的值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TH1 = (65536 - 2000)/256;
        TL1 = (65536 - 2000)%256;

        SEG_SEL_0 = 0;
        SEG_SEL_1 = 0;
        SEG_SEL_2 = 0;
        SEG_SEL_3 = 0;
        SEG_DATA = 0xff;

        if(t1_flag == 0)
        {
                SEG_SEL_0 = 1;                        //选通第0位数码管
                SEG_SEL_1 = 0;
                SEG_SEL_2 = 0;
                SEG_SEL_3 = 0;
                SEG_DATA = seg[seg0];                //显示带小数点的数
        }
        else if(t1_flag == 1)
        {
                SEG_DATA = seg_dot[seg1];
                SEG_SEL_0 = 0;
                SEG_SEL_1 = 1;                        //选通第1位数码管
                SEG_SEL_2 = 0;
                SEG_SEL_3 = 0;
        }
        else if(t1_flag == 2)
        {
                SEG_DATA = seg[seg2];
                SEG_SEL_0 = 0;
                SEG_SEL_1 = 0;
                SEG_SEL_2 = 1;                        //选通第2位数码管
                SEG_SEL_3 = 0;
        }
        else if(t1_flag == 3)
        {
                SEG_DATA = seg[seg3];
                SEG_SEL_0 = 0;
                SEG_SEL_1 = 0;
                SEG_SEL_2 = 0;
                SEG_SEL_3 = 1;                //选通第3位数码管
        }
        t1_flag++;                                //自加1
        t1_flag =  t1_flag%4;                //让t1_flag 在0和3之间循环
}

//============================
//显示电压值,输入0~255,显示0.000~5.000
//============================
uint print_volt(uchar num)
{
        uint volt = 0;
        volt = num/255.0 * 5000 + 0.5;        //除255.0和除255有很大区别,除255.0会自动转换为float型,小数才能保持,而volt/255=0,+0.5四舍五入。
        seg0 = volt/1000%10;
        seg1 = volt/100%10;
        seg2 = volt/10%10;
        seg3 = volt%10;
        return volt;
}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uchar adc_num = 0;                //ADC采集到的值
        uint volt = 0;                                        //电压值 0~5000,代表(0~5)V

        timer_init();                                        //定时器0、定时器1初始化。
        LED_OFF;
        BEEP_OFF;

        while(1)
        {
                adc_num = ADC0809_GET();
                volt = print_volt(adc_num);                        //在数码管上显示电压值,并返回一个0~5000的值,用于判断是否要报警。
                if(volt > 2500)
                {
                        LED_ON;
                        BEEP_ON;
                }
                else
                {
                        LED_OFF;
                        BEEP_OFF;
                }

                delayms(100);
        }
}

楼主:
工程可以直接使用!!!!

网友A:
很详细。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B:
楼主adc0808的时钟信号,直接拿一个时钟源可以吗,然后频率设为640mhz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adc0808的时钟信号,直接拿一个时钟源可以吗,然后频率设为640mhz

但是给时钟你也需要读取数据。如果数据没稳定就开始读,那么你读的是错误的。还是单片机给比较稳定

网友C:
可以可以,继续加油啊

网友D(2019-04-10):
引用 楼主:
工程可以直接使用!!!!

没有仿真文件

网友E(2020-12-03):
温度为什么显示40.2不变化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