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ck电路仿真输出电压和占空比不成线性关系 求帮助

楼主(2018-12-28):
电源12v  采用PMOSFET  pwm周期是20ms 占空比初值为50%  输出电压10v左右 负载电阻51欧

楼主:
R6电阻接PWM波  Q3下面那条线连单片gnd

网友A:
这个电路由于L1的存在,R3两端电压就会有诸多不确定影响。诸如:Q3开关频率、占空比、L1电磁特性、R3负载大小。总之这个电路输出电压和占空比不可能成为线性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由于L1的存在,R3两端电压就会有诸多不确定影响。诸如:Q3开关频率、占空比、L1电磁特性、R3负载大 ...

从别的方面了解到 1提高pwm频率 2降低负载电阻  这两个措施可以增加他们的线性度 当负载为1R时候 输出和占空比几乎就是线性关系 可是电阻稍微一大就不行了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由于L1的存在,R3两端电压就会有诸多不确定影响。诸如:Q3开关频率、占空比、L1电磁特性、R3负载大 ...

还有就是想问一下 仿真过程中  二极管好像没有发挥作用   去掉和加上  输出端及各端波形是一样的 是不是二极管选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就是想问一下 仿真过程中  二极管好像没有发挥作用   去掉和加上  输出端及各端波形是一样的 是不是 ...

仿真软件有很大局限性,对数字信号反应较好,对模拟信号反应不好。如下图所示。实际电路可以12V升压到100多V。又如简单的流水灯速度调快一点在仿真软件里反应不好,灯乱跳。又如数码管动态显示如果消隐处理不好在实物中还能接受,可仿真时就成乱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软件有很大局限性,对数字信号反应较好,对模拟信号反应不好。如下图所示。实际电路可以12V升压到100 ...

我用单片机输出pwm和脉冲激励输出pwm对电路影响不一样,输出波形差别很大  。

楼主:
电压一直为电源电影 pmos一直导通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压一直为电源电影 pmos一直导通

要想在电容上测得的电压与PWM占空比成线性关系一定要使电容的充放电时间常数一致,否则不能成立。你的电路明显充放电时间常数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