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编译的error C141

楼主(2018-12-28):
#ifndef _LED_H_
#define _LED_H_

sbit L298N_DT1=P1^2;           //L298N驱动,左轮正转
sbit L298N_DT2=P1^3;           //左轮反转
sbit L298N_OT1=P1^4;           //右轮正转
sbit L298N_OT2=P1^5;           //右轮反转

sbit BUZZ=P2^3;               //蜂鸣器
#define left_EX P3^7           //左探头
#define Right_EX P3^6           //右探头
#define Left_PWM P1^6           //左PWM
#define Right_PWM P1^7           //右PWM

#define Left_Go      {P1^2=1,P1^3=0;}      //左轮正转
#define Left_Back    {P1^2=0,P1^3=1;}      //左轮反转
#define Left_Stop      {P1^2=0,P1^3=0;}      //左轮停转

#define Right_Go      {P1^4=1,P1^5=0;}      //右轮正转
#define Right_Back      {P1^4=0,P1^5=1;}      //右轮反转
#define Right_Stop      {P1^4=0,P1^5=0;}      //右轮停转

unsigned char Left_val_PWM=0;        //定义变量
unsigned char Left_val_Push=0;        //左占空比
unsigned char Right_val_PWM=0;
unsigned char Right_val_Push=0;    //右占空比

bit Right_stop=1;
bit Left_stop=1;
unsigned int time=0;

void delay(int i)
{                               //延时函数
  while(i--);
  }

//全速前进
void run(void)
{
  Left_val_Push=12;             //速度调节,12级
  Right_val_Push=12;
   Left_Go ;                     //左右前转
  Right_Go ;
}
//全速后退
void back(void)
{
   Left_val_Push=12;
   Right_val_Push=12;
   Left_Back;                //左右后转
   Right_Back;
   }
//左转
void leftrun(void)
{
   Left_val_Push=5;          //左轮慢
   Right_val_Push=15;      //右轮快
   Left_Back;              //左轮后转
   Right_Go;              //右轮前转
   }
//右转
void rightrun(void)
{
   Left_val_Push=15;      //左轮快
   Right_val_Push=5;      //右轮慢
   Left_Go;                  //左轮前转
   Right_Back;              //右轮后转
   }
//停止
void stop(void)
{
      Left_Stop;              //左轮停止
     Right_Stop;              //右轮停止
    }

//左电机PWM调速
void Left_PWM_out(void)
{
if(Left_Stop)
{
  if(Left_val_Push>=Left_val_PWM)
  {
        Left_PWM=1;
     }
  else
  {
    Left_PWM=0;
  }
  if(Left_val_PWM>=20)
        Left_val_Push=0;
   }
   else
  {
    Left_PWM=0;
   }
   }

//右电机调速
void Right_PWM_out(void)
{
if(Right_Stop)
{
  if(Right_val_Push>=Right_val_PWM)
  {
        Right_PWM=1;
     }
  else
  {
    Right_PWM=0;
  }
  if(Right_val_PWM>=20)
    Right_val_Push=0;
   }
   else
  {
    Right_PWM=0;
   }
   }

//中断
    void timer0()interrupt 1   using 2
{
     TH0=0XFc;          //1Ms定时
     TL0=0X18;
     time++;
     Left_val_PWM++;
     Right_val_PWM++;
     Left_PWM_out();
     Right_PWM_out();
}
#endif

CARHEAD.H(42):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CARHEAD.H(42):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CARHEAD.H(43):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CARHEAD.H(43):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CARHEAD.H(50):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CARHEAD.H(50):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CARHEAD.H(51):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CARHEAD.H(51):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CARHEAD.H(58):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CARHEAD.H(58):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CARHEAD.H(59):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CARHEAD.H(59):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CARHEAD.H(66):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CARHEAD.H(66):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CARHEAD.H(67):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CARHEAD.H(67):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CARHEAD.H(72):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CARHEAD.H(72):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CARHEAD.H(73):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CARHEAD.H(73):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CARHEAD.H(79):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CARHEAD.H(83):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CARHEAD.H(87):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CARHEAD.H(94):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CARHEAD.H(101):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CARHEAD.H(105):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CARHEAD.H(109):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CARHEAD.H(116):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Target not crea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