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压器的常见参数讲解

楼主:
  变压器(Transformer)是利用电磁感应的原理来改变交流电压的装置,主要构件是初级线圈、次级线圈和铁芯(磁芯)。主要功能有:电压变换、电流变换、阻抗变换、隔离、稳压(磁饱和变压器)等。电路符号常用T当作编号的开头.例: T01, T201等。
  1.变压比:n
  变压器的变压比表示了变压器一次绕组匝数与二次绕组匝数之间的关系,变压比参数表征是降压变压器还是升压变压器,还是1:1变压器。变压比N由下式计算:
  n=一次匝数/二次匝数=一次电压/二次电压
  注意:
  变压比n<1 是升压变压器,一次绕组匝数小于二次绕组匝数。在一些点火器中用这种变压器。
  变压比n>1 是降压变压器,一次绕组匝数多余二次绕组匝数。普通的电源变压器是这种变压器。
  变压比n=1 是1:1变压器,一次绕组匝数等于二次绕组匝数。隔离变压器是这种变压器。
  2.频率响应
  频率响应是衡量变压器传输不同频率信号能力的重要参数。
  注意:在低频和高频段,由于各种原因(一次绕组的电感,漏感)会造成变压器传输信号能量损耗,是频率效应变劣。
  3.额定功率
  额定功率是指在规定频率和电压下,变压器长时间工作而不超过规定温升的最大输出功率,单位是伏安。
  对于某些变压器来说,额定功率是一个重要参数。例如电源变压器,因为电源变压器有功率输出的要求,而对另一些变压器(中频变压器)而言,这项参数并不重要。
  4.绝缘电阻
  绝缘电阻的大小不仅关系到变压器的性能和质量,在电源变压器中还与人身安全有关,所以这是一项安全性能参数。
  理想的变压器是在一次和二次绕组之间,各绕组与铁芯之间应完全绝缘,但是这点是非常难以做到的。
  绝缘电阻由试验结果获得,如下图:

  (绝缘电阻用1KV绝缘电阻表测量,应在10MΩ以上。)
  5.效果
  变压器在工作时对电能有损耗,用效率来表示变压器对电能的损耗程度,效率用%来表示,定义如下:

  6.温升
  温升是指变压器通电后,其温度上升到稳定值,比环境温度高出的数值,此值越小,变压器工作越安全。
  7.变压器标注方法
  变压器通常用直标法,各种用途变压器标注的具体内容不相同,无统一的格式。
  8.变压器参数说明:
  1)更换时,不同型号变压器绕组结构情况不同,需要统一型号变压器更换,我们则需要根据不同用途,对变压器参数进行优选。
  2)对电源变压器主要卡利率二次绕组结构和交流输出电压的大小,在采用不同的整流电路时对变压器二次绕组的结构和输出电压大小都是有不同要求。除电压大小,额定功率和绝缘电阻参数也是必不可少的参考因素,如果选择的额定功率小了,使用中变压器会发热而受影响安全。绝缘电阻不够,也会导致电源变压器漏电,发生意外灾害。
  3)频率响应参数,如果这项参数达不到要求,整个放大系统的频率响应指标则达不到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