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led使用取模方面的疑问

楼主(2018-12-28):
最近接触oled,知道oled显示是需要取模工具才能够显示出来,那如果我现在需要它实时显示更新我传感器的数据,怎样才能做到将数据识别是0~9的哪个模再显示出来?

楼主:
更详细的问题描述:因为OLED的显示是需要取模的,那我取出0-9的模出来之后把传感器把数据传给oled时,oled怎么识别那些数据对应的模并把它显示出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更详细的问题描述:因为OLED的显示是需要取模的,那我取出0-9的模出来之后把传感器把数据传给oled时,oled ...

去参考一下点阵液晶屏的显示模式就知道了,点阵液晶的显示方式大概是从上到下一次8个点的数据,然后从左往右这样排,取模的意思就是这样把字按照需要的高和宽的像素需要点亮的数据先固定出来,然后在显示的时候调用函数把这个数据依次在屏上一对一的点亮。他的一个自模大概就像数码管显示某个数字或字母时候的那个表里的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参考一下点阵液晶屏的显示模式就知道了,点阵液晶的显示方式大概是从上到下一次8个点的数据,然后从左 ...

好的,已弄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