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多任务程序,怎么在定时器中断里获取程序的执行位置PC

楼主(2018-12-28):
怎么在定时器中断里获取程序的执行位置PC,中断返回是给SP还是给SP-1? SP-2?还是?

网友A:
仿真器或许可以吧

网友B:
哥们不要那么认真了,PC值真不是这个年代要用的东西,意义不大的,我用汇编都从来不看程序计数器的,KEIL自动帮你算好字节,页,LJMP和SJMP都不用去管,JMP通用
堆栈这东西更加不要去理会了,8051的用的是软件堆栈,程序自动计算好了的,只要不超过255,你CALL多少次都没有关系的
所以,不用汇编就不要去管SP和P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