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的速度测量系统设计(程序+电路原理图)

楼主(2018-12-28):
要求:
设计一个汽车速度测速系统,已知车轮直径D一米,
器件清单: 光电传感器,单片机,共阳极数码管
本系统设计主要内容
1信号采集  这部分主要采用光电信号传感器采集信号,并传向单片机

2单片机数据处理   这部分主要才用单片机采用适当的算法,对相关数据进行相关运算并得出结果
3 Led数字显示     这部分主要通过7位共阳极数码管显示给用户。
4 protues仿真
。 光电脉冲发生器
   在车轮上安装光电传感器,轮子转一次得到一个脉冲,经过信号处理,通过T1口传到单片机,经过单片机处理,通过数码管显示。如图所示:

单片机测速系统总原理图
二. 系统程序设计:
本设计软件主要分为主程序,中断服务子程序,led数码管显示子程序三个部分。软件功能在keil中编写c语言实现。
中断函数程序如下:
void  timero(void) interrupt 1    //中断子程序
{
TR1=0; TR0=0;
TF0=0;
TL0=0x00;
TH0=0x4c;
k++;
if(k>=20)       //每50ms中断一次,那么当K》=20是就是1s,每一秒计算一次颛顼
{
   js=TH1*256+TL1;
   TH1=0; TL1=0;              k=0;
  }
js=0;  TR0=1;
}

三.Led显示子程序  主要通过控制共阳极来实现由p1线控制四个数码管
while(1)
{
P0=SEG_TAB[ss/10000];
P2_0=0;
delay(10);
P0=SEG_TAB[(ss%100000)/100];
P2_1=0;
delay(10);
P0=SEG_TAB[(ss%100000)%100/10];
P2_2=0;
delay(10);
P0=SEG_TAB[(ss%100000)%100%10];
P2_3=0;
delay(10);
附录
单片机测量系统主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1.h>
#include <std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ni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define R   5
#define PI  314  //段暄定义
sbit  P0_0=P0^0;
sbit  P0_1=P0^1;
sbit  P0_2=P0^2;
sbit  P0_3=P0^3;
sbit  P0_4=P0^4;
sbit  P0_5=P0^5;
sbit  P0_6=P0^6;
sbit  P0_7=P0^7;
//位选定义
sbit  P2_0=P2^0;
sbit  P2_1=P2^1;
sbit  P2_2=P2^2;
sbit  P2_3=P2^3;
uchar  SEG_TAB[]={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long js=0;
uchar k=0;
void main()
{
int ss=js*2*PI*R;
TMOD=0x51;
TL1=0x00;  TH1=0x00;
TL0=0x00;TH0=0x4c;
IE=0x82;
TR0=1;//定时开始
while(1)
{
P0=SEG_TAB[ss/10000];
P2_0=0;
delay(10);
P0=SEG_TAB[(ss%100000)/100];
P2_1=0;
delay(10);
P0=SEG_TAB[(ss%100000)%100/10];
P2_2=0;
delay(10);
P0=SEG_TAB[(ss%100000)%100%10];
P2_3=0;
delay(10);
}
}
void  timero(void) interrupt 1    //中断子程序
{
TR1=0; TR0=0;
TF0=0;
TL0=0x00;
TH0=0x4c;
k++;
if(k>=20)
{
   js=TH1*256+TL1;
   TH1=0; TL1=0;              k=0;
  }
js=0;  TR0=1;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ime)
{
unsigned int j=0;
for(;time>o;time--);
   for(j=0;j<125;j++);

}

网友A(2019-10-29):
没有proteus的文件吗

网友B(2021-03-19):
这个是不是无法仿真,得有实际测试才可以

网友C(2022-03-06):
大佬大佬,程序里面的js是时间吗,如果是时间的话ss=js*2*PI*R该怎么理解

网友C:
大佬,我按照你的仿真做了没反应呀,就算加了时钟激励源也没反应这是为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