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判断三极管发射极与集电极,这个方法可别错过了!

楼主:
三极管由于它价格低廉且能够以一个弱电流去控制强电流。它在电子电路中能起到放大和开关的作用,也因此得到广泛的应用。而在应用之前,需要提前分辨它的三个极。一但发射极e与集电极c安装反了,设备就不能正常工作,有些时候甚至会有反效果。所以分辨发射极与集电极是电路设计的一个基本功。

找基极

根据两个PN结连接方式不同,可以分为NPN型和PNP型两种不同导电类型的三极管。假定我们并不知道被测三极管是NPN型还是PNP型,也分不清各管脚是什么电极。测试的第一步是判断哪个管脚是基极。测试三极管要使用万用电表的欧姆挡,并选择R×100或R×1k挡位。

这时任取两个电极(如这两个电极为1、2),用万用电表两支表笔颠倒测量它的正、反向电阻,观察表针的偏转角度;接着,再取1、3两个电极和2、3两个电极,分别颠倒测量它们的正、反向电阻,观察表针的偏转角度。在这三次颠倒测量中,必然有两次测量结果相近:则未测的那只管脚就是我们要寻找的基极。

将万用表的黑表笔接触基极,红表笔接触另外两个电极中的任一电极,若表头指针偏转角度很大,则说明被测三极管为NPN型管;若表头指针偏转角度很小,则被测管即为PNP型。

1、对于NPN型三极管,先用黑表笔(内接表内电池正极)、红表笔(内接表内电池负极)测量发射极和集电极这两个极间的正方向电阻Rce,然后颠倒表笔测量反向电阻Rec。仔细观察万用表指针的偏转角度就会发现,在两次的测量中会有一次偏转角度较大。

我们就选用偏转角度大的那次,偏转角度大意味着电阻小,此时电流的流向是:黑表笔--c极--b极--e极--红表笔。据此可判断这时黑表笔接的是集电极c,红表笔接的是发射极e。

2、对于PNP型的三极管,判断方法类似NPN型,选取指针偏转角度大的那次,此时其电流流向是:黑表笔--e极--b极--c极--红表笔。表明黑表笔接的是发射极e,红表笔接的是集电极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