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如何识别波形,比如正弦波,三角波,方波 求帮助

楼主(2018-12-28):
如题,感谢

网友A:
单片机是识别 不了的,这个是脉冲,幅值不是二值的,也就是不是0或者1。单片机只能识别0或1。如果你真的想识别的话建议你用AD芯片采集,但是我不知道你的波形的频率是多少,如果不是很高,那么用性能强的单片机和采样速率高点的AD芯片就能。如果频率很高的话只能用AD加FPGA了

网友B:
单片机应该不好识别把,只有01

网友C:
频率不是太快,使用DA可以做一下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