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F2K08S2单片机RGB变色呼吸灯程序+电路设计

楼主(2018-12-28):
由16个引脚的STC8芯片为主。采用SOP封装 小巧玲珑。用定时器模拟PWM输出控制RGB。整个电路简单,所用元器件很少,但是看起来非常漂亮。而且程序写的很简洁,还附带了127种颜色的RGB代码,各种颜色都能显示。还有PCB图哦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电路原理图如下:

#include "RGB.h"
#include "RGBcode.h"
u8 count=0;
u16 n1=0;
u8 QC=0;
bit  n2=0;
u8 XS=0;
#define N  3000000L/255/39
#define N1 8000000L/255/39
#define MAX   255
#define MAX1  180
#define MIN1  110

void timeinit()
{
        AUXR=0x80;                  //1T模式
        TMOD=0x01;                //定时器0方式1,16位不自动重装载
        TH0 = (65536-39*12)/256;
        TL0 = (65536-39*12)%256;
        ET0=1;                                //开放定时器0中断
        TR0=1;                                //启动定时器0,开始计时
}

void tm0_isr() interrupt 1 using 1
{

          if(QC==0){
                TH0 =(65536-39*12)/256;
    TL0 = (65536-39*12)%256;
                count++;                       //频率为100HZ
          n1++;
          if(n1>=N){n2=1;n1=0;}
          }

                if(QC==1){
                 TH0 = (65536-10*12)/256;
     TL0 = (65536-10*12)%256;
                count++;
    n2=1;
                }

          if(QC==2){
                TH0 = (65536-39*12)/256;
    TL0 = (65536-39*12)%256;
                count++;                       //频率为100HZ
          n1++;
          if(n1>=N1){n2=1;n1=0;}
          }

                if(QC==3){
                TH0 = (65536-39*12)/256;
    TL0 = (65536-39*12)%256;
                count++;
          n1++;
          if(n1>=1000000/39){n2=1;n1=0;}
          }

}

void RGB()
{                static u8 i=0;
          QC=3;
                RGB_(yanse[i*3+0],yanse[i*3+1],yanse[i*3+2]);
                if(n2==1){i++;n2=0;}
                if(i==127){i=0;XS=0;}
}

void RGB_(u8 Rdelay,u8 Gdelay,u8 Bdelay)
{
   if(count < Rdelay)RED=1;
      else RED=0;
         if(count < Gdelay)GREEN=1;
                        else GREEN=0;
         if(count < Bdelay)BULE=1;
                        else BULE=0;
         if(count==255){count=0;}

}
void qicai()
{
         static u8 i=0,j=0;
         static bit ZJ=1,JS=0;
         QC=0;
  if(n2==1 && ZJ){i++;n2=0;}
        if(n2==1 && JS){i--;n2=0;}
         switch(j)
         {
                 case 0:RGB_(i,0,0);if(i==MAX){ZJ=0;JS=1;j++;}break;                     //红色呼吸灯
           case 1:RGB_(i,0,0);if(i==0){ZJ=1;JS=0;j++;}        break;

                 case 2:RGB_(i,i,0);if(i==MAX){ZJ=0;JS=1;j++;}break;                //黄色呼吸灯
           case 3:RGB_(i,i,0);if(i==0){ZJ=1;JS=0;j++;}        break;

                 case 4:RGB_(0,i,0);if(i==MAX){ZJ=0;JS=1;j++;}break;                     //绿色呼吸灯
           case 5:RGB_(0,i,0);if(i==0){ZJ=1;JS=0;j++;}        break;

                 case 6:RGB_(0,i,i);if(i==MAX){ZJ=0;JS=1;j++;}break;         //青色呼吸灯
           case 7:RGB_(0,i,i);if(i==0){ZJ=1;JS=0;j++;}        break;

                 case 8:RGB_(0,0,i);if(i==MAX){ZJ=0;JS=1;j++;}break;                //蓝色呼吸灯
           case 9:RGB_(0,0,i);if(i==0){ZJ=1;JS=0;j++;}        break;

                 case 10:RGB_(i,0,i);if(i==MAX){ZJ=0;JS=1;j++;}break;        //紫色呼吸灯
           case 11:RGB_(i,0,i);if(i==0){ZJ=1;JS=0;j++;}         break;

                 case 12:RGB_(i,i,i);if(i==MAX){ZJ=0;JS=1;j++;}break;        //白色呼吸灯
           case 13:RGB_(i,i,i);if(i==0){ZJ=1;JS=0;j++;}         break;

                 default : j=0;XS=1;break;

         }
}

//void quancai()       //绿灯太亮 ,导致其他颜色显示不出来  所以屏蔽
//{
//         static u8 i=0,j=0,k=0;
//         QC=1;
//   if(n2==1) {i++;n2=0;}
//
//         RGB_(i,j,k);
//         if(i==255){i=0;j++;if(j==255){j=0;k++;if(i==255 && j==255 && k==255 ){i=0;j=0;k=0;}}}
//
//}

void duocai()
{
         static u8 i=0,j=0;
         static bit ZJ=1,JS=0;
                QC=2;
                if(n2==1 && ZJ){i++;n2=0;}
                if(n2==1 && JS){i--;n2=0;}
         switch(j)
         {
                 case 0:RGB_(i,0,MAX);if(i==MAX){ZJ=0;JS=1;j++;}break;                    //单升单降  MAX
           case 1:RGB_(MAX,0,i);if(i==0){ZJ=1;JS=0;j++;}        break;

                 case 2:RGB_(MAX,i,0);if(i==MAX){ZJ=0;JS=1;j++;}break;
           case 3:RGB_(i,MAX,0);if(i==0){ZJ=1;JS=0;j++;}        break;

                 case 4:RGB_(0,MAX,i);if(i==MAX){ZJ=0;JS=1;j++;}break;
           case 5:RGB_(0,i,MAX);if(i==0){ZJ=1;JS=0;j++;}        break;

                 case 6:RGB_(i,i,MAX);if(i==MAX){ZJ=0;JS=1;j++;}break;         //双升双降   MAX
           case 7:RGB_(i,MAX,i);if(i==0){ZJ=1;JS=0;j++;}        break;

                 case 8:RGB_(i,MAX,i);if(i==MAX){ZJ=0;JS=1;j++;}break;
           case 9:RGB_(MAX,i,i);if(i==0){ZJ=1;JS=0;j++;}        break;

                 case 10:RGB_(MAX,i,i);if(i==MAX){ZJ=0;JS=1;j++;}break;
           case 11:RGB_(i,i,MAX);if(i==0){ZJ=1;JS=0;j++;}         break;

                 case 12:RGB_(i,MIN1,MAX1);if(i==MAX){ZJ=0;JS=1;j++;}break;
           case 13:RGB_(MAX1,MIN1,i);if(i==0){ZJ=1;JS=0;j++;}        break;

……………………

网友A:
有没有触控MCU,可以唤醒的

网友B(2019-03-10):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触控MCU,可以唤醒的
你做事时声音很小也能唤醒的

网友C:
谢谢楼主的资料分享,学习了

网友D:
5个发光二极管并联的是增加亮度吗?我以为是几个发光管发不同的光混在一起

网友E(2019-08-05):
这个灯的功率应该不大,100W功率是不是修改驱动三极管为大功率MOS管就行,还是要专用驱动芯片。

网友F(2021-03-26):
设计很优秀!

网友G:
很好,给三色灯增加了多色彩,真是好东西!

网友H(2021-05-15):
楼主可以指导我做个可控制亮光的触控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