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遥控小车设计 超声波数据回传 舵机转向 OLED显示 STC8A8K64S4单片机程序+电路

楼主(2018-12-28):
在上一次用开发板做小车后  继续深入研究  把开发板换成了PCB  遥控器用两个模拟量摇杆,达到了玩小车的乐趣 , 又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了超声波数据回传,实现了数据收发,而且程序也有了很大的优化 ,速度变得更快了点,最重要的还是用了PCB ,买一些元器件就可以自己做电路,特别适合学生DIY,我也是用腐刻做板的,所以不用担心很复杂。直接附上图片吧。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nRF24L01无线发射检测:
1、将nRF24L01模块按照正确方向插到J11端子上;
2、MINI USB连接线给开发板通电下载程序,下载软件中内部IRC时钟选择11.0592MHZ;
3、下载程序后,开发板蓝色指示灯会不停闪烁,表示无线发送正常;
4、此时,如果有下发接收程序的开发板,则可以观察到有表示接收到的红色指示灯闪烁。
注:该实验需要配合接收实验进行。

nRF24L01无线接收实验:
1、将nRF24L01模块按照正确方向插到J11端子上;
2、MINI USB连接线给开发板通电下载程序,下载软件中内部IRC时钟选择11.0592MHZ;
3、下载程序后,开发板红色指示灯会常亮,表示没有接收到无线信号;
4、此时,如果有下发发送程序的开发板,则可以观察到该接收板上的红色指示灯闪烁。
注:该实验需要配合发送实验进行。

/****************************************Copyright (c)****************************************************
**
**
**
**--------------File Info---------------------------------------------------------------------------------
** File name:
** Last modified Date:
** Last Version:
** Descriptions:
**--------------------------------------------------------------------------------------------------------
** Created by:                        FiYu
** Created date:                2018-2-1
** Version:                            1.0
** Descriptions:                nRF24L01无线发射程序(硬件SPI)
**--------------------------------------------------------------------------------------------------------
** Modified by:                        FiYu
** Modified date:
** Version:
** Descriptions:
** Rechecked by:
**********************************************************************************************************/
/****-----请阅读ReadMe.txt进行实验-----***********/

#include        "STC8.H"
#include "oled.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ADC.h"
#include "NRF24L01.h"
#include "timer.h"
  bit ZF,CJ=0;
        bit kaiqi=0;
        sbit Rled=P0^7;
        sbit Gled=P0^6;
        sbit Bled=P0^5;
extern bit TIM,JS ;
extern bit LEDK;
extern uint8  RxPayload[6];   //无线接收缓存
extern uint8  TxPayload[6];   //无线发送缓存
extern uint8 S2;
void moter(uint8 zf,uint8 SD)        ;                                   //  电机驱动函数
void CSZX(uint16 y);
void INT0_init();                //外部中断0的初始化配置
void INT1_init();
void led(bit x,bit y,bit z);
void OLEDXS(void);
void INT0_int (void) interrupt 0
{

                delay_ms(150);
        if(P3^2==0)
                {
                        kaiqi=~kaiqi;
                }

        }

void INT1_int (void) interrupt 2
{
                delay_ms(150);
          if(P3^3==0){CJ=~CJ;}
}

/***************************************************************************
* 描  述 : 主函数
* 入  参 : 无
* 返回值 : 无
**************************************************************************/
int main()
{
                uint16 n1=0;
    bit M1=1;
                TxPayload[0] = 0x5A;
                TxPayload[3] = 0xA5;
                OLED_Init() ;
                delay_ms(20);
                 OLEDXS();
                Init_NRF24L01_MA();                  //初始化
                Set_TxMode_MA();                                                  //配置nRF24L01为发送模式
          delay_ms(20);
                INT0_init();
          INT1_init();
    Timer1Init();
                EA=1;
                ADC_config();

  while(1)
  {
        if(CJ==0&&kaiqi==0){led(1,1,1); led(0,1,1);Set_TxMode_MA();              //第0模式    发送停止不接受
            while(CJ==0&&kaiqi==0){
                        ADC1();                                //读取AD的值
                        ADC2();
                        if(kaiqi==0&&LEDK==1)
                        {
                                Rled=~Rled;
                                TxPayload[0] = 0x5A;
                                TxPayload[1] = 50;
                                TxPayload[2] = 50;
                                TxPayload[3] = 0xA5;
                                TxPayload[4] = 0;
                                NRF24L01_TxPacket_MA(TxPayload);            //发送校验码
                                NRF24L01_TxPacket_MA(TxPayload+1);          //发送数据
                                NRF24L01_TxPacket_MA(TxPayload+2);    //发送数据
                                NRF24L01_TxPacket_MA(TxPayload+3);    //发送校验码
                                NRF24L01_TxPacket_MA(TxPayload+4);    //发送启动标志位

                                LEDK=0;
                        }
                }
        }

if(kaiqi==0&&CJ==1){led(1,0,1);                 //第1模式  接收和发送停止信号
        while(CJ==1&&kaiqi==0){
                        if(JS==1){Set_TxMode_MA();
            while(JS){        led(1,0,1);
                        ADC1();                                //读取AD的值
                        ADC2();
                        TxPayload[1] = 50;
                        TxPayload[2] = 50;
                        TxPayload[4] = 1;

                        NRF24L01_TxPacket_MA(TxPayload);            //发送校验码
                        NRF24L01_TxPacket_MA(TxPayload+1);          //发送数据
                        NRF24L01_TxPacket_MA(TxPayload+2);    //发送数据
                        NRF24L01_TxPacket_MA(TxPayload+3);    //发送校验码
                        NRF24L01_TxPacket_MA(TxPayload+4);    //发送启动标志位
                        CSZX(70+20*TxPayload[1]/50);          //使控制超声波的舵机转到中间位置

                                if(TxPayload[2]<48)moter(0,(49-TxPayload[2])*80/45);   //用OLED显示控制电机的PWM值  这里最大是80,可以修改到90以上,但不能是100,因为AD的波动值会直接超过一百
                                         else if(TxPayload[2]<52)   moter(2,0);              //防止AD波动造成误启动
                                                                else  moter(1,(TxPayload[2]-52)*80/45);                                //正转PWM值
                }
        }
                         if(JS==0){        Set_RxMode_MA();
                        while(!JS){
                  if(NRF24L01_RxPacket_MA(RxPayload) == RX_OK)          //如果接收成功
                        {
                        if(RxPayload[0] == 0x04)                                                                     //检验校验码
                        {
                        while( !(NRF24L01_RxPacket_MA(RxPayload+1)==RX_OK));                                //等待接收数据
                         while( !(NRF24L01_RxPacket_MA(RxPayload+2)==RX_OK));                                //等待接收数据
                                while( !(NRF24L01_RxPacket_MA(RxPayload+3)==RX_OK));                        //检验校验码
                        }

                        if(RxPayload[0] == 0x04 && RxPayload[3] == 0x05 )                 //符合校验码的值 ,则中间的数据是正确的,不然乱码,错位的数据就不对
                                {
                                n1= RxPayload[1]*256+RxPayload[2];
                                        if(n1>=4000) LCD_P8x16Str(64, 6,"---.-");
                                if(n1/1000==0) OLED_ShowChar(64,6,' ');
                                         else OLED_ShowChar(64,6,' '+16+n1/1000);
                                                                OLED_ShowChar(72,6,' '+16+n1%1000/100);
                                                                OLED_ShowChar(80,6,' '+16+n1%1000%100/10);
                                                                OLED_ShowChar(88,6,'.');
                                                                OLED_ShowChar(96,6,' '+16+n1%1000%100%10);
                                                                RxPayload[0] = 0;
                                                                RxPayload[1] = 0;
                                                                RxPayload[2] = 0;
                                                                RxPayload[3] = 0;
                                                                }
                                                        }
                                                }
                                        }
                                }
                        }

if(kaiqi==1&&CJ==0){ led(1,1,1);    led(1,1,0);         //第二模式  只发送不接收
    Set_TxMode_MA();
while(CJ==0&&kaiqi==1){
                        ADC1();                                //读取AD的值
                        ADC2();
                        TxPayload[4] =2;
                        NRF24L01_TxPacket_MA(TxPayload);            //发送校验码
                        NRF24L01_TxPacket_MA(TxPayload+1);          //发送数据
                        NRF24L01_TxPacket_MA(TxPayload+2);    //发送数据
                        NRF24L01_TxPacket_MA(TxPayload+3);    //发送校验码
                        NRF24L01_TxPacket_MA(TxPayload+4);    //发送启动标志位

                        CSZX(70+20*TxPayload[1]/50);          //使控制超声波的舵机转到中间位置
                                if(TxPayload[2]<48)moter(0,(49-TxPayload[2])*80/45);   //用OLED显示控制电机的PWM值  这里最大是80,可以修改到90以上,但不能是100,因为AD的波动值会直接超过一百
                                         else if(TxPayload[2]<52)   moter(2,0);              //防止AD波动造成误启动
                                                                else  moter(1,(TxPayload[2]-52)*80/45);                                //正转PWM值
                }
        }

if(kaiqi==1&&CJ==1){led(1,1,1);}
//if(kaiqi==1&&CJ==1){led(1,1,1);                 //第3模式  接收和发送
//        while(CJ==1&&kaiqi==1){
//
//                        if(JS==1){Set_TxMode_MA();
//            while(JS){led(0,0,0);
//                        TxPayload[4] = 3;
//                        ADC1();                                //读取AD的值
//                        ADC2();
//                        NRF24L01_TxPacket_MA(TxPayload);            //发送校验码
//                        NRF24L01_TxPacket_MA(TxPayload+1);          //发送数据
//                        NRF24L01_TxPacket_MA(TxPayload+2);    //发送数据
//                        NRF24L01_TxPacket_MA(TxPayload+3);    //发送校验码
//                        NRF24L01_TxPacket_MA(TxPayload+4);    //发送启动标志位
//                        CSZX(70+20*TxPayload[1]/50);          //使控制超声波的舵机转到中间位置
//
//                                if(TxPayload[2]<48)moter(0,(49-TxPayload[2])*80/45);   //用OLED显示控制电机的PWM值  这里最大是80,可以修改到90以上,但不能是100,因为AD的波动值会直接超过一百
//                                         else if(TxPayload[2]<52)   moter(2,0);              //防止AD波动造成误启动
//                                                                else  moter(1,(TxPayload[2]-52)*80/45);                                //正转PWM值
//                }
//
//                        if(JS==0){        Set_RxMode_MA();        led(1,1,1);
//                        while(!JS){
//                  if(NRF24L01_RxPacket_MA(RxPayload) == RX_OK)          //如果接收成功
//                        {
//                        if(RxPayload[0] == 0x04)                                                                     //检验校验码
//                        {
//                        while( !(NRF24L01_RxPacket_MA(RxPayload+1)==RX_OK));                                //等待接收数据
//                         while( !(NRF24L01_RxPacket_MA(RxPayload+2)==RX_OK));                                //等待接收数据
//                                while( !(NRF24L01_RxPacket_MA(RxPayload+3)==RX_OK));                        //检验校验码
//                        }
//
//                        if(RxPayload[0] == 0x04 && RxPayload[3] == 0x05 )                 //符合校验码的值 ,则中间的数据是正确的,不然乱码,错位的数据就不对
//                                {
//                                n1= RxPayload[1]*256+RxPayload[2];
//                                        if(n1>=5500) LCD_P8x16Str(56, 6,"---.-");
//                                if(n1/1000==0) OLED_ShowChar(64,6,' ');
//                                         else OLED_ShowChar(64,6,' '+16+n1/1000);
//                                                                OLED_ShowChar(72,6,' '+16+n1%1000/100);
//                                                                OLED_ShowChar(80,6,' '+16+n1%1000%100/10);
//                                                                OLED_ShowChar(88,6,'.');
//                                                                OLED_ShowChar(96,6,' '+16+n1%1000%100%10);
//                                                                RxPayload[0] = 0;
//                                                                RxPayload[1] = 0;
//                                                                RxPayload[2] = 0;
//                                                                RxPayload[3] = 0;
//                                                                }
//                                                        }
//                                                }
//                                        }
//                                }
//                        }
//                }

        }
}

void led(bit x,bit y,bit z)
{
  Rled=x;
        Gled=y;
        Bled=z;
}
void OLEDXS(void)
{                uint8 i;
                LCD_P8x16Str(56, 2,"X:");       //2.4G模块用了SPI,所以OLED用IIC显示
                LCD_P8x16Str(0, 2,"Y:");
                for(i=0;i<8;i++)        //遥控小车——发射
           {
                   LCD_P16x16Ch(i*16,0,i);
                 };

                         for(i=8;i<11;i++)
           {
                   LCD_P16x16Ch(i*16-16*8,4,i);        //转向角           控制小车转向的舵机
                 };

                 LCD_P8x16Str(48, 4,":");
                LCD_P8x16Str(80, 4,"'C");
          LCD_P8x16Str(0, 6,"PWMY:");
                LCD_P8x16Str(104, 6,"CM");
}

void moter(uint8 zf,uint8 SD)                                           //  电机驱动函数
{   uint8 sudu,i;
           sudu=SD;
          ZF=zf;

                OLED_ShowChar(40,6, ' '+16+sudu%100/10);
                OLED_ShowChar(48,6, ' '+16+sudu%100%10);

                        if(zf<1)
                        {
                                for(i=13;i<15;i++)  //反转
                                 {
                                        LCD_P16x16Ch(i*16-16*7,2,i);
                                 }
                        }
                                else if(zf<2)      //正转
                                        {
                                                for(i=11;i<13;i++)
                                         {
                                                LCD_P16x16Ch(i*16-16*5,2,i);
                                         };
                                 }
                                           else {
                                                                         for(i=15;i<17;i++)  //停转
                                                                 {
                                                                        LCD_P16x16Ch(i*16-16*9,2,i);
                                                                 }
                                                 }

}
void CSZX(uint16 y)                  //超声波初值显示函数  ,没加可屏蔽
{
                uint8 yy;
           yy=y;

                OLED_ShowChar(56,4,' '+16+yy/100);
                OLED_ShowChar(64,4,' '+16+yy%100/10);
                OLED_ShowChar(72,4,' '+16+yy%100%10);

}
void INT0_init()                //外部中断0的初始化配置
{
        IE0  = 0;               //将INT0中断请求标志位清"0"
        EX0 = 1;               //使能INT0中断允许位
        IT0 = 1;                   //选择INT0为上升沿或下降沿触发方式          1为下降沿,0为上升沿

}

void INT1_init()
{
                                                                                //外部中断1的初始化配置
        IE1  = 0;                //将INT1中断请求标志位清"0"
        EX1 = 1;                //使能INT1中断允许位
        IT1 = 1;                      //选择INT1为下降沿触发方式           1为下降沿,0为上升沿
}

网友A(2019-02-24):
好资料,希望能用得七

网友B(2019-04-28):
PCB封装库不全,根本打不开,文件大小才5KB

网友C(2021-03-30):
15932885***@是高手玩家!编程水平较高!电路板设计也很到位!细节也做的比较到位!只是习惯了51编程,变量名称太随意,说明及关键理解性说明,太少有点可惜了!系统分析师可能会认为,这种习惯不适合做大型程序!但做玩家那是高手!

网友D(2021-12-03):
请问小车底盘是从哪里弄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