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能直接控制舵机实现开关盖吗 求帮助

楼主(2018-12-28):
继电器能直接控制舵机实现开关盖吗,有大佬回答下吗 如果不能 怎么实现控制它。谢谢啦

网友A:
不能!
舵机不是简单的电机,它自身带有芯片和电路,必须用PWM信号才能工作,并且不同的占空比,它会转动不同的角度。所以,只用继电器是不能让它工作的。

网友B:
直接用个直流减速电机可以用继电器控制

网友C:
可以试试直流减速电机

网友D:
舵机不是简单的电机,它自身带有芯片和电路,必须用PWM信号才能工作,并且不同的占空比,它会转动不同的角度。所以,只用继电器是不能让它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