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51黑上下载的代码在keil 4上编译不了 error C129: missing ';' before 'd...

楼主(2018-12-28):
在51黑里下载了频谱电平显示的代码,为什么加了STC的头文件也是不能编译啊,直接打开下载的工程也是编译不了,我用的是keil 4 c51的版本,是不是我还有什么没有设置,或者需要设置什么才能编译通过,跪求大神帮忙解决下:错误信息显示为下面的
SRC\YYPP.C(11): error C129: missing ';' before 'data'
src\yypp.c(185): warning C316: unterminated conditionals
src\yypp.c - 1 Error(s), 1 Warning(s).

网友A:
11行是分号丢失的错误,自己找找
185行警告是条件语句if或ifdef与endif不配对,这就要理解程序才能做到了,如果是预编译,可能好找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行是分号丢失的错误,自己找找
185行警告是条件语句if或ifdef与endif不配对,这就要理解程序才能做到了 ...

好的,谢谢

网友B:
提示信息里的每一个关键行都会有代码文件名,后面是个小括号,括号内的数字即为行号,双击此关键行即会跳转到此行。根据楼主的信息,要查看YYPP.C这个文件的第11行是否忘记写分号了。

网友C:
#在data前没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