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单片机驱动数码管存在暗影和闪烁的问题?

楼主(2018-12-28):
(图片)

网友A:
动态数码管显示扫描速度慢于20ms就会闪烁,在位码转换前先使段码消隐(0x00或0xff),位码转换后再输出段码才能有效消除鬼影。从图片看像是亮度不均匀,是因为各位数码管实际显示所占时间不同导致。

网友B:
第一:暗影是因为没有消影——即点亮数码管后,要关断一段时间,这个时间长短,与程序和硬件有关,只有自己去试,原理就是数码管断电后,有一个慢慢熄灭的时间——眼睛看不出来,单片机执行速度快就可以“看到”。
第二:闪烁是因为扫描时间间隔太长,数码管已经明显熄灭透了,再去点亮就会闪烁,这个时间同样与程序和硬件有关,也要试。
我的做法是:先让时间很长,数码管是一个一个地轮流亮,再逐步减小时间,直到不感觉闪为止;消影也是一样。

网友C:
闪烁的问题,你可以不要更新那么快就行了,判断数据有变化了在刷新,设置一个变化范围在刷新,这样就不会闪屏了

网友D:
最好是用寄存器。74hc595d。除非是仅仅显示数码管字符。调节刷新频率,加入关灯信号,才可以做好。加入别的功能,基本不能调好,一修改程序,就要重调数码管

网友E:
有种说法叫关不断,理还乱!从你图片上看数码管只亮一个,不存在位码的扫描,直接让一个位口通电就行。其他位断电程式上很容易做到。但是一看你那个步进电机,问题可能真不是那么回事!说不上你那要关的其他位口是控制步进电机的信号口,你在前面关了其他三位个口,但步进电机一运行又将三个口打开了。那就真会出现你图上那种效果 。建议还是传上原理图上来分析。也可咨询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