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入手ESP8266这个模块,有点茫然,无从下手,求分享调试经验

楼主(2018-12-28):
初次入手ESP8266这个模块,有点茫然,无从下手,经过查找资料,对比分析,总算对模块有了点认识!

网友A:
大哥,你这是在写获奖感言么?
8266可以做成中继器
还可以玩一些小东西

网友B:
看我发的esp8266的贴,或自己学会搜索

网友C:
可以做WIFI遥控,APP,单片机代码本坛上开源的比较多,APP可从E4A入手。

网友D:
对ESP8266表示没用过

网友E:
想用esp8266与51单片机连接,在手机上发送指令控制单片机外围的led灯,求大神指点指点吧 ps目前已经会把手机和esp连接到同一wifi上,且已经在手机客户端上利用netassist把esp与单片机连接了,,,,可是不会写程序啊,各位帮帮忙啊 谢谢啦

网友F:
同感我也在研究

网友G:
这个东西很好玩,自己先在网上找些固件烧进去,自己慢慢研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