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VB上位机的调光系统设计(含PCB文件和程序源码)

楼主(2018-12-28):
分享一个采用STC12单片机+485+232通信接口,完成调光系统的硬件设计,同时还设计了一个上位机用于控制系统的调光,整个调光电路的设计采用模拟方式完成,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另外,上位机写了很久了,采用VB写的,仅供参考,现在也基本不用VB了,控制器硬件电路分为控制电路以及转接板电路,程序则分为上位机以及下位机单片机代码,详见附件。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上位机程序+源码:

#include "STC12C5A60S2.h"
#include "main.h"
#include "stdio.h"

#define        HeadCode         0xFC

#define SlaveAddr            2
#define        EndCode                  0xed
#define SCIDELAYTIME  22000

u8 i = 0;
unsigned char uart_receive[10];
unsigned char uart_rc_num  = 0;
unsigned char uart_rc_ok   = 0;

unsigned char RX_Dat[10];
unsigned char TX_Dat[10];
unsigned char len;
unsigned char CmdValid = 0;

unsigned char  A_control;
unsigned char  light;
unsigned char  M_control;
unsigned char  Auto=1;
void sys_init()
{
    UartInit();                                                //初始化串口
    InitADC();                      //初始化内部ADC转换器
    pwm_init();                     //初始化内部PWM发生器
    EA = 1;                         //开启总中断
}
//------------------------------------/
//执行上一次串口接收到的指令
//------------------------------------/
void CmdRun(void)
{
    switch (RX_Dat[3])
    {
    case 0xAB:  //手动模式
            M_control =  RX_Dat[5];
                set_pwm2(255-(M_control));
                Auto = 0;
        break;
    case 0xAC: //自动模式
            A_control = RX_Dat[5];
                Auto = 1;
        break;
    default:
        break;
    }
}

void main(void)
{
    sys_init();                                        //初始化单片机内部模块
    while(1)
             {
                 if(Auto == 1)                        //自动调光打开
                 {
                         if((GetADCResult(1)>A_control)) //环境光比设定值弱
                         {
                                 if(light<255)                                 //限制pwm范围在1-255
                                {
                                 light++;                                         //增加led亮度
                                }
                                 set_pwm2(light);                         //pwm值装载到pwm模块
                         }
                         if((GetADCResult(1)<A_control))//环境光比设定值强
                         {
                                 if(light>1)                                        //限制pwm范围在1-255
                                {
                                 light--;                                        //减弱led亮度
                                }
                                 set_pwm2(light);                        //pwm值装载到pwm模块
                         }
                }

        if(CmdValid==1)                                                 //收到了一条串口发来的指令
        {
            CmdValid=0;                                                 //清除标志(指令仅执行一次)
            CmdRun();                                                 //执行串口发来的指令
        }

    }
}

// 鎵ц涓插彛鎸囦护

/*----------------------------
                ===涓插彛涓柇===
----------------------------*/
void Uart_Isr() interrupt 4 using 1                          //串口中断服务程序
{
/////////////////////////////////////////////////////////////////////////
//// //串口中断服务程序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int j=0;

    if(RI)                                          //串口接收中断
    {
       EA = 0;                                //关闭总中断
//                 ES = 0
        RI=0;                                        //清空串口接收中断标志
        RX_Dat[0]=SBUF;
        if(RX_Dat[0] == HeadCode)//判断头码是否正确
        {
            for(i=1;; i++)
            {
                while(!RI)
                {
                    j++;
                    if(j>SCIDELAYTIME)break;
                }
                if(j<SCIDELAYTIME)   //判断接收是否超时
                {
                    RX_Dat[i]=SBUF;
                    RI=0;
                    j=0;
                    if(i == 2)
                    {
                        //if((RX_Dat[1]!=SlaveAddr0))break;
                    }
                       if((RX_Dat[i]==EndCode)&&((RX_Dat[1]==SlaveAddr))||((RX_Dat[1]==0x00)))
                    {
                        len=i;
                        CmdValid=1;
                    }
                }
                else
                {
                    //SBUF = 0XA5;//*********
                    break;
                }
            }
        }
        else
        {
            //            ErrCode = ErrCMD;
            SBUF = 0X5A;//*********
        }
                RI = 0;     //清除串口接收中断标志位
//      ES = 1                //打开串口中断
        EA = 1;                //打开总中断
    }

}

/*----------------------------
初始化adc
----------------------------*/
void InitADC()
{
    P1ASF = 0x03;                   //打开adc通道
    ADC_RES = 0;                    //清楚之前的结果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ADC开机
    Delay(2);                       //延迟
}

/*----------------------------
返回adc的值(反应光的强度)
----------------------------*/
BYTE GetADCResult(BYTE ch)
{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 | ch | ADC_START;
    Delay(2);
    while (!(ADC_CONTR & ADC_FLAG));//等待AD转换完成标志
    ADC_CONTR &= ~ADC_FLAG;         //关闭ADC
    return ADC_RES;                 //返回adc的值
}

//-----------------pwm初始化 -----------------

void pwm_init()
{
    CCON = 0;                       //初始化pca控制器
    CH = CL= 0;                     //复位pca
    CMOD = 0x01;                    //设置pac时钟
    //不允许中断
    CCAP0H = CCAP0L = 0x00;         //PWM0 初始占空比为0
    CCAPM0 = 0x42;                  //PCA 8位无中断模式

    CCAP1H = CCAP1L = 0x00;         //PWM1初始占空比为0
    CCAPM1 = 0x42;                  //PCA 8位无中断模式

// PCAPWM1 = 0x03;
    CR = 1;                         //PCA 开启

}

void set_pwm2(u8 set_dat)
{
    CCAP1H = CCAP1L = set_dat;
}
/*------------------------
// 串口配置初始化
--------------------------*/
void UartInit(void)                //9600bps@12.000MHz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