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片机定时器秒表按键怎么解决?

楼主(2018-12-29):
求助,我想要是一开始K1按键后 在长按时数码管就显示数字连续加1,然后松开后,数字就停留在那儿,并且不再增加连续。
这该怎么做呢?谢谢大神了
单片机源码: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u8 code smgduan[17]={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u16 s;
u8 sec,mb[2];
sbit k1 = P3 ^ 1;

void keyScan()
{if(!k1)
{
        TR0 = 0;
        while (!k1);
        TR0 = ~TR0;
}
}

void Timer0Init()
{
        TMOD|=0X01
        TH0=0XFC;
        TL0=0X18;
        TR0=1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DigDisplay()
{
        u8 i;
        for(i=0;i<2;i++)
        {
                switch(i)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
                }
                P0=smgduan[mb[i]]
                delay(1)
                P0=0x00
        }
}
void main()
{
        Timer0Init();
        while(1)
        {
                if(TF0==1)
                {
                        TF0=0;
                        TH0=0XFC;
                        TL0=0X18;
                        s++;
                }
                if(s==1000)
                {
                        s=0;
                        sec++;
                        if(sec==100)sec=0;
                }
                mb[0]=sec%10;
            mb[1]=sec/10;
                DigDisplay();
        }
}

网友A:
我有一个关于按键长按短按的程序,取对你有用的部分,你参考一下吧。
                if (Agoto==1)
                {
                        n=0;
                        while(Agoto)
                        {
                                n++;
                                Delay10ms(1);
                                if (n>200)//过分长按
                                {
                                        break;
                                }
                        }
                        if (n>30)//长按
                        {
                                PWMD();
                        }
                        else//短按
                        {
                                PU();
                        }
                }

网友B:
程序设计理念:
    按键用P3.2(以外部中断0为例),按键按下,进入中断子程序。
中断子程序:
    暂停定时计数器——循环开始——
    检查按键(去抖)——延迟X毫秒——检查按键——
        按键状态:按下——计数+1——调用显示子程序显示——继续循环
        按键状态:没有按下——中断返回

或者在你的代码74行后面增加按键扫描也可以实现。

具体代码各人写法不同,就不给你写代码了,自己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