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时钟输出和pwm输出有什么区别么

楼主(2018-12-29):
这两个都是用计时器输出脉冲信号
这两个有什么区别以及用途的分别么
谢谢

网友A:
1.定时计数器就是一个定时器到达时间就溢出,中断标志位置一,下面的交给主程序处理
而pwm这是一种波形调制方式,说的一般是通过控制方波的占空比来达到精确控制外围器件的目的。
一个是单片机内部的概念,一个是电路中常用的概念
通过定时计数器可以用单片机产生pwm波,这是他们的关系
2.pwm就是方波信号,也就是所谓的脉冲。
3.pwm就是连续的脉冲。指示占空比可能不同
4.你说的单片机中自带的pwm输出,那时内部通过控制寄存器进行的pwm输出
你必须说出那种单片机,使用的什么方式的pwm,才能有确切的公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定时计数器就是一个定时器到达时间就溢出,中断标志位置一,下面的交给主程序处理
而pwm这是一种波形调 ...

明白了,pwm也可以做到时钟输出,但是时钟输出不能调节占空,只能调节频率
时钟输出其实也是输出的方波对不,只是高电平时间固定而且短

网友B:
PWM就是脉冲宽度调制的英文缩写,方波高电平时间跟周期的比例叫占空比,例如1秒高电平1秒低电平的PWM波占空比是50%,意思就是这个控制器输出的脉冲宽度是可以调节的
或者说在开关电源中,输出电压的调节功能是通过脉冲宽度调制的原理实现的,所以PWM不能直接说是调节输出电压,只是通过PWM功能间接实现了调压的功能。
定时/计数器是提供定时计数用,它是独立开来的,也就是说当定时/计数器工作的时候不会影响单片机的PC资源。这就是他的优点,你用软件的话是可以定时/计数,但是它是用每条指令的机器周期,让PC一直执行这些个指令,不能 去做别的事情得到的延时,明显 浪费了PC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