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简易单片机计算器课设,含程序(带中文注释)自己调的

楼主(2018-12-29):
做的课程设计,根据网上资料,再自己改的程序,基础功能实现了。相互学习,挺有意思的

总电路图

总电路图

单片机源码: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w=P2^1;
sbit rs=P2^0;
sbit e=P2^2;

uchar key,num;
uchar fuhao;//定义具体的那个符号,是加减还是乘除。
uchar flag;        //定义有没有按下符号键,这个是统称
long a,b,c,d;        //定义运算数据的第一个和第二个及等于的数变量
uchar k; //定义小数点后面显示的位数
uchar dat;
uint i;
uchar dat1[]={1,2,3,                0x2d-0x30,
              4,5,6,                0x2a-0x30,
              7,8,9,                0x2f-0x30,
              0x01-0x30,0,0x3d-0x30,0x2b-0x30 };//保存显示的数据

void delay(i)                 //延时函数
{
        while(i--);
}
void lcdwrc(c)                //LCD写命令函数
{
        delay(1000);
        rs=0;                         //写指令控制端为低
        rw=0;
        e=0;
        P0=c;
        e=1;                          //给个高脉冲结束
        delay(1000);
        e=0;
}
void lcdwrd(dat)          //写数据函数
{
        delay(1000);
        rs=1;                         //写数据控制端高电平
        rw=0;
        e=0;
        P0=dat;
        e=1;                            //给个高脉冲结束
        delay(1000);
        e=0;
        rs=0;
}

void lcdinit()                          //液晶初始化函数
{
        delay(1500);
        lcdwrc(0x38);                  //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
        delay(500);
        lcdwrc(0x38);
        delay(500);
        lcdwrc(0x38);
        delay(500);
        lcdwrc(0x38);
        lcdwrc(0x08);
        lcdwrc(0x01);                   //清屏
        lcdwrc(0x06);                   //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加1
        lcdwrc(0x0c);                          //设置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key=0;
        num=0;
        flag=0;
        fuhao=0;
        a=0;
        b=0;
        c=0;
        d=0;

}

void keyscan()
{
        P3=0xfe;   //令第一行为0,然后判断是哪一列按下
        if(P3!=0xfe)
        {
                delay(1000);
                if(P3!=0xfe)
                {
                        key=P3&0xf0;
                        switch(key)
                        {
                                case 0xe0: num=8;break;          //7
                                case 0xd0: num=9;break;          //8
                                case 0xb0: num=10;break;          //9
                                case 0x70: num=11;break;          // /
                        }
                }
                while(P3!=0xfe);
                if(num==8||num==9||num==10)         //确认第一行的数1,2,3
                {
                        if(flag==0)         //没有按下符号键
                        {
                                a=a*10+dat1[num];
                        }
                        else
                        {
                                b=b*10+dat1[num];
                        }

                }

                else
                {
                        flag=1;
                        fuhao=4;
                }
                lcdwrd(0x30+dat1[num]);                //送显示
        }

        P3=0xfd;                                //令第二行为0,判断是哪一列按下
        if(P3!=0xfd)
        {
                delay(1000);
                if(P3!=0xfd)
                {
                        key=P3&0xf0;
                        switch(key)
                        {
                                case 0xe0: num=4;break;          //4
                                case 0xd0: num=5;break;          //5
                                case 0xb0: num=6;break;          //6
                                case 0x70: num=7;break;          //*
                        }
                }
                while(P3!=0xfd);
                if(num==4||num==5||num==6)
                {
                        if(flag==0)         //没有按下符号键
                        {
                                a=a*10+dat1[num];
                        }
                        else
                        {
                                b=b*10+dat1[num];
                        }
                }
                else
                {
                        flag=1;
                        fuhao=3;
                }
                lcdwrd(0x30+dat1[num]);
        }

        P3=0xfb;                 //令第三行为0,判断哪一列按下
        if(P3!=0xfb)
        {
                delay(1000);
                if(P3!=0xfb)
                {
                        key=P3&0xf0;
                        switch(key)
                        {
                                case 0xe0: num=0;break;          //1
                                case 0xd0: num=1;break;          //2
                                case 0xb0: num=2;break;  //3
                                case 0x70: num=3;break;  //-
                        }
                }
                while(P3!=0xfb);
                if(num==0||num==1||num==2)
                {
                        if(flag==0)         //没有按下符号键
                        {
                                a=a*10+dat1[num];
                        }
                        else
                        {
                                b=b*10+dat1[num];
                        }
                }
                else
                {
                        flag=1;
                        fuhao=2;
                }
                lcdwrd(0x30+dat1[num]);
        }

        P3=0xf7;                 //令第四行为0,判断哪一列按下
        if(P3!=0xf7)
        {
                delay(1000);
                if(P3!=0xf7)
                {
                        key=P3&0xf0;
                        switch(key)
                        {
                                case 0xe0: num=12;break;  //清除rst
                                case 0xd0: num=13;break;  //0
                                case 0xb0: num=14;break;  //等号=
                                case 0x70: num=15;break;  //+
                        }
                }
                while(P3!=0xf7);
                switch(num)
                {
                        case 12:
                                        lcdwrc(0x01);        //清屏指令
                                        a=0;
                                        b=0;
                                        flag=0;
                                        fuhao=0;
                                        break;
                                        if(flag==0)         //没有按下符号键
                                        {
                                                a=a*10+dat1[num];
                                                lcdwrd(0x30);
                                        }
                                        else
                                        {
                                                b=b*10+dat1[num];
                                                lcdwrd(0x30);
                                        }
                                        break;

                        case 13:
                                        if(flag==0)         //没有按下符号键
                                        {
                                                a=a*10+dat1[num];
                                                lcdwrd(0x30);
                                        }
                                        else
                                        {
                                                b=b*10+dat1[num];
                                                lcdwrd(0x30);
                                        }
                                        break;

                        case 15:

                                        flag=1;
                                        fuhao=1;//加号+
                                        lcdwrd(0x2b);
                                        break;

                        case 14:
                                        if(fuhao==1)//加
                                        {
                                                lcdwrc(0x4f+0x80);
                                                lcdwrc(0x04);//设置光标左移,屏幕不移动
                                                c=a+b;
                                                while(c!=0)         //一位一位显示
                                                {
                                                        lcdwrd(0x30+c%10);//显示结果的最后一位在0x4f的位置
                                                        c=c/10;//取前面的结果数据
                                                }

                                                lcdwrd(0x3d); //显示等于号=
                                                a=0;
                                                b=0;
                                                flag=0;
                                                fuhao=0;//全部清除为0
                                        }
                                        if(fuhao==2)   //减
                                        {
                                                lcdwrc(0x4f+0x80);
                                                lcdwrc(0x04);//设置光标左移,屏幕不移动
                                                if(a>b)
                                                        c=a-b;
                                                else
                                                        c=b-a;

                                                while(c!=0)         //一位一位显示
                                                {
                                                        lcdwrd(0x30+c%10);//显示结果的最后一位在0x4f的位置
                                                        c=c/10;//取前面的结果数据
                                                }
                                                if(a<b)        lcdwrd(0x2d); //显示-号
                                                lcdwrd(0x3d); //显示等于号=
                                                a=0;
                                                b=0;
                                                flag=0;
                                                fuhao=0;//全部清除为0
                                        }
                                        if(fuhao==3)//乘法
                                        {
                                                lcdwrc(0x4f+0x80);
                                                lcdwrc(0x04);//设置光标左移,屏幕不移动
                                                c=a*b;
                                                while(c!=0)         //一位一位显示
                                                {
                                                        lcdwrd(0x30+c%10);//显示结果的最后一位在0x4f的位置
                                                        c=c/10;//取前面的结果数据
                                                }
                                                lcdwrd(0x3d); //显示等于号=
                                                a=0;
                                                b=0;
                                                flag=0;
                                                fuhao=0;//全部清除为0
                                        }
                                        if(fuhao==4)
                                        {
                                                k=0;
                                                lcdwrc(0x4f+0x80);
                                                lcdwrc(0x04);//设置光标左移,屏幕不移动
                                                c=(long)(((float)a/b)*1000);//强制转换为long。
                                                while(c!=0)         //一位一位显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