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的谱中科技stc89c516的板子 写了点亮led的小程序 但灯一直不亮

楼主(2018-12-29):
刚开始学单片机 写了点亮led的小程序  但灯一直不亮  跪求大神指导!

网友A:
原理图看不到,也不知道你的程序写对没有,我猜测应该是你的使能应该有问题,比如引脚绑定有没有问题

网友A:
你可以看看你的引脚是不是绑定错了,还有就是供电没有?

网友B:
在主函数中将P2口置0;将LED=1放到while中去
void main()

       P2=0x00;
       while(1)
       {   LED=1;        }

就点亮D11了,至于其他的接线,搜一下HC6800-EM3 V2.2的原理图就好了,或者翻一翻光盘资料,里面都有的

第一次回帖不知道怎么传图片

第一次回帖不知道怎么传图片

网友B:
你接线了没?

网友C:
你代码应该可以点亮一个灯的,你看下例程,是不是你的硬件有问题,我看你的晶振都歪了,是不是晶振gg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在主函数中将P2口置0;将LED=1放到while中去

应该是这样子的。一是没有接连接线,二是他程序中没有LED=1(这里LED=1是亮灯)。至于说晶振歪了,那明显就是一个小白

网友E:
这块板子对初学者稍微有点难——原因就是全连线——即任何一个实验,都是要自己接线的!!!!!但是如果买那种已经连好线路的,以后扩展就成问题了

网友F:
HC6800-ES-V2.0不就是谱中开发板的型号吗?这就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