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编写错误,求指正(想做一个简单的蓝牙控制小车的程序)

楼主(2018-12-29):
(图片)

网友A:
你keil有没有破解??

网友B:
你重新建立一个keil工程文件,出现提示时,不要将汇编的启动文件STARTUP A51添加到工程中,试试?

网友C:
重新安装,是安装问题,安装路径不要中文

网友D:
重新建立一个keil工程文件,出现提示时,不要将汇编的启动文件STARTUP A51添加到工程中

网友E:
重建一个工程,用纯英文输入,你的错误是含有中文空格
“解决办法:在XXX前后检查是否有语法错误,比如结尾分号;漏掉?

括号没有成对匹配?拼写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重新建立一个keil工程文件,出现提示时,不要将汇编的启动文件STARTUP A51添加到工程中

恩恩,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keil有没有破解??

已经找到问题了,谢谢

网友F:
管理员身份破解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