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智能小车设计(电路原理图+源程序)

楼主(2018-12-29):
  前段时间电子实训用89C52单片机做了个智能车,只做了最基础的部分,可以继续添加其他外设。
  硬件设备:单片机最小系统(89C52RC)、电源(9V)、稳压(7805)、驱动模块(L9110)、测速模块(LM393+GK152)、直流电机+小车支架。
  要实现的功能:在程序里面通过测速闭环调节输出的PWM占空比使小车直行。(目前就只写了直行的程序,转弯程序还没写,其他外设也没写)
  单片机配置:定时器0:左轮pwm波;定时器1:右轮pwm波;外部中断0:左轮测速;外部中断1:右轮测速。
  要让小车直行最简单的办法是对左右轮输出pwm波,手动调节占空比来使左右轮转速相同。由于各电机差异当占空比相同时电机转速不一样,所以就要不断调试,调节占空比来使左右轮转速相同,这个过程很麻烦。而通过测速模块就可以自动调节占空比来使转速达到一致。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实物图2

实物图2

实物图1

实物图1

PCB

PCB

电路原理图如下:

原理图

原理图

下面是单片机程序: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jl2=P0^3;
sbit djl1=P0^2;
sbit djr1=P0^1;
sbit djr2=P0^0;

uchar time1,time2,pwm1=80,pwm2=80;
uint tmp1,tmp2;

void init()
{
        EA=1;
        EX0=1;
        ET0=1;
        IT0=1;
        EX1=1;
        ET1=1;
        IT1=1;
        TMOD=0X11;
        TH0=(65536-100)/256;
        TL0=(65536-100)/256;
        TH1=(65536-100)/256;
        TL1=(65536-100)/256;
        TR1=1;
        TR0=1;
}
void external0() interrupt 0
{
        EX0=0;
        tmp1++;
        EX0=1;
}
void inter1() interrupt 1
{
        TR0=0;
  TH0=(65536-100)/256;
  TL0=(65536-100)%256;
  TR0=1;

  time1++;
        if(time1==100)
        time1=0;
}
void cesu2() interrupt 2
{
        EX1=0;
        tmp2++;
        EX1=1;
}
void inter2() interrupt 3
{
        TR1=0;
        TH1=(65536-100)/256;
        TL1=(65536-100)%256;
        TR1=1;

        time2++;
        if(time2==100)
        time2=0;
}

void pwm()
{
                if(time1<=pwm2)
                djr1=1;
        else djr1=0;
        if(time2<=pwm1)
                djl1=1;
        else djl1=0;

}
void tiaosu()
{
        if(time1==100)
        {
                while(1)
                {
                        if(tmp1>tmp2)
                                pwm1-=1;
                        if(tmp1<tmp2)
                                pwm2+=1;
                        if(tmp1=tmp2)
                         break;
                }
                tmp1=tmp2=0;
        }
}

void main()
{
        djl2=djr2=0;
        init();
        while(1)
        {
                pwm();
                tiaosu();
        }
}

网友A(2019-02-09):
    我的遥控车刚刚制作完成,目前问题是无法直行,请问楼主用的是自带编码器的电机吗?是PID控制吗?
程序能否加注释?愿与楼主同行,共同完成制作!

网友B(2020-02-08):
求原理图和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