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三极管放大电路图,输入信号5V,输出信号12V

楼主(2018-12-29):
输入信号5V,输出信号12V,三极管放大,电路图各个电阻值明确,

网友A:
自己求答案,还要别人送黑币,奇葩。

网友B:
谁求谁啊?

网友C:
楼主你这个求教人家还得人家付费,那叫人家怎么帮你?

网友D:
设置错了呗
电压用的mos管,你三极管只能控制电流增大啊

网友E:
你这个题目一点意思也没有!不要说你5V放大到12V,就算你0.5V都能放大到12V,一个前置放大加一个功放就能摆平的事。再确实不会弄一个TDA2030就能搞定,如果你是单片输出的信号,用电阻拉低再接上DTA2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