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数码管如何用单片机驱动,怎么加放大电路?

楼主:
在咱们的开发板里用的是5V驱动的数码管,如果现实中要做成3寸12V的数码管如何用单片机驱动。如何加放大电路。哪位大侠做过,麻烦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2018-12-29):
用锁存器的输出引脚控制三极管导通12V电压控制数码管

网友B:
用三极管的开关特性来实现段锁存。 方法有很多。三极管基极接单片机IO口,三极管的发射级接段锁存总线,(有条线,就对应几个三极管),配置好限流电阻。 具体要看你的电路的中器件的额定电流。

网友C:
哥们,你是不是想做个大钟?
本人专业做钟30年,什么锁存,三极管放大电流,那是行不通的,我用过马达驱动IC来试过,不行的
只能是自己画一个推动电路,还要用一个15V的CD系列的反相器来推动,5V推动12V的数码管并不是你把电流放大了就可以了,,主要是低电平的时候要能放电,想要简单的话,就要加上拉和十来个三极管就可以

网友D:
加一个三极管,三极管供电用15V就可以了,网上电路很多

网友E:
你可以用  TPIC6C596 8位移位寄存器 7segment displays 7段数码管

http://www.ti.com/lit/ds/slis093d/slis093d.pdf

网友F:
加一个三极管,三极管供电用1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