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51单片机读取mpu6050倾角 但是读出的最大角度只有57度的问题

楼主(2018-12-29):
我用51单片机读取mpu6050倾角 但是读出的最大角度只有57度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参考了很多代码了 大神可以指教一下吗

网友A:
你读0度到57度之间的角度对不对?既然有数据,应该不是硬件坏了,网上代码多,找下就行了

网友B:
理解错误吧?!
MPU6050是加速度仪和陀螺仪,陀螺仪不测角度,测的是角速度,要得到角度,还得乘以时间——对于理论而言,就是测量值对时间的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