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protues总是闪退呀

楼主(2018-12-29):
现在作图要做一步保存一步

网友A:
1可以试试重新安装 2在网上重新下载或者下一个其它版本的 3试试用管理员身份运行 4可能与你的系统不兼容,例如你是win7,右键图标然后属性然后点兼容性,以win7兼容方式运行软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