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IC3EP256MC506的AN1160用择多函数实现饭电动势滤波的无传感器BLDC控制

楼主(2018-12-29):
本应用笔记介绍一种采用 dsPIC ® 数字信号控制器
(Digital Signal Controller, DSC)或 PIC24 单片机来实现无刷直流 (Brushless Direct Current, BLDC)电机无传感器控制的算法。该算法利用对反电动势(Back-Electromotive Force,BEMF)进行数字滤波的择多函数来实现。通过对电机的每一相进行滤波来确定电机驱动电压换相的时刻。这一控制技术省却了分立的低通滤波硬件和片外比较器。需指出,这里论述的所有内容及应用软件,都是假定使用三相电机。该电机控制算法包括四个主要部分:
• 利用 DSC 或单片机的模数转换器(Analog-to-Digital Converter,ADC)来采样梯形波 BEMF 信号
• PWM 导通侧 ADC 采样,以降低噪声并解决低电感问题
• 将梯形波BEMF信号与V BUS /2进行比较,以检测过零点
• 用择多函数滤波器对比较结果信号进行滤波
• 以三种不同模式对电机驱动电压进行换相:
- 传统开环控制器
- 传统闭环控制器
- 比例 - 积分(Proportional-Integral,PI)闭环
控制器

/************************************************************************************************************************
* ?2011 Microchip Technology Inc.
*
* MICROCHIP SOFTWARE NOTICE AND DISCLAIMER:
*
* You may use this software, and any derivatives
* created by any person or entity by or on your behalf, exclusively with Microchip抯 products.
* Microchip and its licensors retain all ownership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 the
* accompanying software and in all derivatives hereto.
*
* This software and any accompanying information is for suggestion only.
* It does not modify Microchip抯 standard warranty for its products.  You agree that you are
* solely responsible for testing the software and determining its suitability.
* Microchip has no obligation to modify, test, certify, or support the software.
*
* THIS SOFTWARE IS SUPPLIED BY MICROCHIP "AS IS". NO WARRANTIES, WHETHER EXPRESS, IMPLIED OR STATUTORY,
*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IMPLIED WARRANTIES OF NON-INFRINGEMENT, MERCHANTABILITY, AND FITNESS FOR
* A PARTICULAR PURPOSE APPLY TO THIS SOFTWARE, ITS INTERACTION WITH MICROCHIP扴 PRODUCTS, COMBINATION WITH
* ANY OTHER PRODUCTS, OR USE IN ANY APPLICATION.
*
* IN NO EVENT, WILL MICROCHIP BE LIABLE, WHETHER IN CONTRACT, WARRANTY, TORT (INCLUDING NEGLIGENCE OR BREACH
* OF STATUTORY DUTY), STRICT LIABILITY, INDEMNITY, CONTRIBUTION, OR OTHERWISE, FOR ANY INDIRECT, SPECIAL, PUNITIVE,
* EXEMPLARY, INCIDENTAL OR CONSEQUENTIAL LOSS, DAMAGE, FOR COST OR EXPENSE OF ANY KIND WHATSOEVER RELATED TO THE SOFTWARE,
* HOWSOEVER CAUSED, EVEN IF MICROCHIP HAS BEEN ADVISED OF THE POSSIBILITY OR THE DAMAGES ARE FORESEEABLE. TO THE FULLEST
* EXTENT ALLOWABLE BY LAW, MICROCHIP'S TOTAL LIABILITY ON ALL CLAIMS IN ANY WAY RELATED TO THIS SOFTWARE WILL NOT EXCEED
* THE AMOUNT OF FEES, IF ANY, THAT YOU HAVE PAID DIRECTLY TO MICROCHIP FOR THIS SOFTWARE.

* MICROCHIP PROVIDES THIS SOFTWARE CONDITIONALLY UPON YOUR ACCEPTANCE OF THESE TERMS.
***********************************************************************************************************************/
#include "defs.h"                //defines, function headers, pi, etc

#ifdef RTDM_DEMO
        #include "debug.h"                //RTDM/DMCI functionality
#endif

int main(void)
{
        Init_Ports();        // Clock ( Fcy 70MHz ) , port configuration, etc

        #ifdef RTDM_DEMO
                DBG_Init();                // RTDM ( Debugger ) Initialization
        #endif

        //defaults: CLKW rotation, motor stopped
        Flags.RunMotor = 0;
        Flags.Startup = 0;
        Flags.CLKW = 1;
        Flags.newCLKW = 1;
        Flags.DMCI_Control_SW = 0;                //default potentiometer read

        Timer2Average = TMR2_MAX;
        trigger_count = 1;
        Flags.nb_delay_on = 0;

        #ifdef OPEN_LOOP_CONTROL
        DesiredDuty = MIN_DUTY_CYCLE;
        #else
        DesiredRPM = STARTUP_RPM;
        #endif

        Flags.current_state = STATE_STOPPED;
        while(1) {

                if(S2) { //CLKW/CCLKW switch
                        while(S2) //debounce
                                Delay_100uSec(DEBOUNCE_DELAY*10);
                        Flags.newCLKW = !Flags.CLKW;
                }

                if(S3) { //start/stop switch
                        while(S3) //debounce
                                Delay_100uSec(DEBOUNCE_DELAY*10);

                        if(Flags.current_state == STATE_STOPPED)
                                Flags.current_state = STATE_STARTING;
                        else
                                   Flags.current_state = STATE_STOPPING;
                }

                switch(Flags.current_state) {
                        case STATE_STOPPING:
                                Stop_Motor();
                                Flags.current_state = STATE_STOPPED;
                        break;

                        case STATE_STARTING:
                                //startup done on MCPWM ISR
                        break;

                        case STATE_FAULT:
                                Stop_Motor();
                                Flags.current_state = STATE_STOPPED;
                        break;

                        case STATE_STARTED:
                                if(Flags.newCLKW != Flags.CLKW) {
                                        Stop_Motor();
                                        Flags.CLKW = Flags.newCLKW;
                                        Delay_100uSec(5000);        //delay 500 ms for motor to actually stop
                                        Flags.current_state = STATE_STARTING;
                                }
                        break;

                        case STATE_STOPPED:
                                if(Flags.newCLKW != Flags.CLKW)
                                        Flags.CLKW = Flags.newCLKW;
                        break;
                }

                #ifdef RTDM_DEMO
                        DBG_SyncComm();        //assure RTDM communication
                #endif
        }

        return 0;
}

/*******************************************************************
Init_Motor()
        Procedure used to initialize all params for the motor and
for the AN1160 algorithm.
        Also rotor alignment is done here.
*******************************************************************/
void Init_Motor()
{
        int i;        //auxiliary counter

        if(Flags.nb_delay_on == 0) {
                T1CONbits.TON = 0;
                T2CONbits.TON = 0;
                TMR1 = 0;
                TMR2 = 0;

                Flags.TrainPI = 0;

            //setting direction CLKW or CCLKW
                if(Flags.CLKW == 1) {

                        for(i=0;i<6;i++) {
                                PWM_STATE1[i] = PWM_STATE1_CLKW[i];
                                PWM_STATE2[i] = PWM_STATE2_CLKW[i];
                                PWM_STATE3[i] = PWM_STATE3_CLKW[i];
                                MotorPhaseAState[i] = MotorPhaseAState_CLKW[i];
                                MotorPhaseBState[i] = MotorPhaseBState_CLKW[i];
                                MotorPhaseCState[i] = MotorPhaseCState_CLKW[i];
                                ADC_CHANNEL[i] = ADC_CHANNEL_CLKW[i];

                                ADC_MASK[i] = ADC_MASK_CLKW[i];
                                ADC_XOR[i] = ADC_XOR_CLKW[5-i];
                        }
                        for(i=0;i<64;i++)
                                ADC_BEMF_FILTER[i] = ADC_BEMF_FILTER_CLKW[63-i];

                } else {
                        for(i=0;i<6;i++) {
                                PWM_STATE1[i] = PWM_STATE1_CLKW[5-i];
                                PWM_STATE2[i] = PWM_STATE2_CLKW[5-i];
                                PWM_STATE3[i] = PWM_STATE3_CLKW[5-i];
                                MotorPhaseAState[i] = MotorPhaseAState_CLKW[5-i];
                                MotorPhaseBState[i] = MotorPhaseBState_CLKW[5-i];
                                MotorPhaseCState[i] = MotorPhaseCState_CLKW[5-i];
                                ADC_CHANNEL[i] = ADC_CHANNEL_CLKW[5-i];

                                ADC_MASK[i] = ADC_MASK_CLKW[5-i];
                                ADC_XOR[i] = ADC_XOR_CLKW[5-i];
                        }
                        for(i=0;i<64;i++)
                                ADC_BEMF_FILTER[i] = ADC_BEMF_FILTER_CLKW[63-i];
                }

            stallCount = 0;

                PIDStructure.qInMeas = STARTUP_RPM;
                PIDStructure.qInRef = STARTUP_RPM;
            InitPI(&PIDStructure,SpeedControl_P,SpeedControl_I,PI_ANTI_WINDUP,MAX_DUTY_CYCLE,MIN_DUTY_CYCLE,0);

                TMR2 = TMR2_MAX; //initialize TMR2 and TMR2 average with the value corresponding to the minimum motor speed
                Timer2Value = TMR2;
                Timer2Average = TMR2;
                Timer1Value = 0;

                Flags.RunMotor = 1;                     // turn the motor ON
                Flags.Startup = 1;                                                // motor initialized, go to starting sequence

                ADCCommState = 5;        //always start with sector 6 forced

                //set pwm overdrive to the according PWM channel
                IOCON1 = PWM_STATE1[ADCCommState];
                IOCON2 = PWM_STATE2[ADCCommState];
                IOCON3 = PWM_STATE3[ADCCommState];
            CurrentDuty = STARTUP_DUTY;   //Init PWM duty cycle value to minimum duty allowed
            PDC1 = CurrentDuty;
                PDC2 = CurrentDuty;
                PDC3 = CurrentDuty;

                nb_delay = ROTOR_ALIGN_T*PWM_100us_FACTOR*10;
                delay_counter = 0;
                Flags.nb_delay_on = 1;

                t_current = STARTUP_START_T*10;        //in ms
                t_sector = 0;
        }
}

/**********************************************************************
Start_Motor()
        Procedure for starting the motor according to the implemented
startup ramp. After the ramp, PI loop training will begin.
**********************************************************************/
void Start_Motor()
{
        if(Flags.nb_delay_on == 0) {        //this is just to test if we're not in a non-blocking delay actually

            if(++ADCCommState>5)        // Change The Six-Step Commutation Sector
                     ADCCommState = 0;

                AD1CHS0 = ADC_CHANNEL[ADCCommState];        //Change ADC Channel AN Selection

                if(t_current < (unsigned long int)STARTUP_T_RAMP*10) {
                         t_sector = STARTUP_SEC_C/t_current;        //calculates T for 1 sector, in 100s of uS.
                        if(t_sector <= 0) t_sector = 1;
                } else
                if (t_current < ((unsigned int)STARTUP_T_RAMP*10 + STARTUP_T_SUST*10)) {

                        Flags.TrainPI = 1;
                        AD1CON1bits.SSRC = 3;
                }
                else
                        Flags.TrainPI = 0;

                //overdrive and output next motor sector
                IOCON1 = PWM_STATE1[ADCCommState];
                IOCON2 = PWM_STATE2[ADCCommState];
                IOCON3 = PWM_STATE3[ADCCommState];

                //here we want a non-blocking delay for the startup to execute
                nb_delay = t_sector * PWM_100us_FACTOR;
                delay_counter = 0;
                Flags.nb_delay_on = 1;

                t_current += t_sector;

            adcBackEMFFilter = 0;    //clear the BEMF filter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