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单片机检测周围环境亮度?

楼主(2018-12-29):
怎么用51单片机与光敏二极管结合实现:随外界环境亮度的变化调整灯的亮暗?

网友A:
不行的,51没有ADC,检测不到的。你可以用别的型号单片机,用模块的话,不如换stm单片机

网友B:
环境亮度:与单片机无关,取决于你采用的光强传感器。

网友C:
光敏电阻 dac 单片机

网友C:
打错了  adc  最好用又adc的单片机,简单点的话arduino

网友D:
光敏二极管灵敏度较高,一般可用光敏电阻,加上STC12C5A60S单片机(51型带10位ADC的)。

网友E:
有的MSP430芯片本身带有传感器,在要求精度不高的情况下,可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的MSP430芯片本身带有传感器,在要求精度不高的情况下,可以使用。

我弄的芯片是stc89c51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环境亮度:与单片机无关,取决于你采用的光强传感器。

具体应该怎么弄?

网友B:
不复杂,找个光敏电阻或光敏三极管的手册,读通它,就知道如何办了。

网友F:
使用adc的软件吧  或者是用外部程序更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复杂,找个光敏电阻或光敏三极管的手册,读通它,就知道如何办了。

我用STC89C51单片机,然后再用adc0832可以吗

网友D:
OK,这要是ADC模块的,均能用,看你用几位的?